对ESKY004新粉丝的忠告---老手可略过

楼主(2010-01-11):
练习模拟器一开始可以选择油机或大机,因较稳容易上手,熟悉后就要选择电直,比如有个???CP PRO(记不太清了),和004很接近,无论是操控性、灵活性、还是锁尾那个德性(隔一会就要调方向舵微调),像的一塌糊涂,这样的练习因接近真机提高才能更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练习模拟器一开始可以选择油机或大机,因较稳容易上手,熟悉后就要选择电直,比如有个???CP PRO(记不太清了),和004很接近,无论是操控性、灵活性、还是锁尾那个德性(隔一会就要调方向舵微调),像的一塌糊涂, ...

请问你用的哪款模拟器?

楼主:
我用的G4,想起来了,叫Blade CP PRO,大小也差不多大

楼主:
但是这个Blade CP PRO貌似不是G4原带的,从knifeedge下 载的,G3.5可能自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