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OS50发动机该怎么办

楼主(2010-01-12):
在没有装好整个机体之前,我的新发动机就被我动过了!!由于是新手,对发动机很感兴趣!!没事就喜欢用手转它两下,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从排气口我还发现了一小块铝屑,这正常吗?还有我把油针也动过了,到时侯磨合有问题吗?我该怎么做?OS50的发动机有副油针吗????是那个哟?恳请前辈们帮帮我解释一下!!!O(∩_∩)O谢谢!

网友:
翻翻老帖看看啊!。。。

网友:
1、发现了铝屑的话还是拆开清洗一下,新手最好请教老鸟帮忙。
2、os50  黄色的螺丝就是副油针(怠速螺丝)
3、主油针调乱不要紧,磨合时开2.5圈即可,详细磨合步骤论坛有好多高手的帖子有详细说明。

网友:
1、发现了铝屑的话还是拆开清洗一下,新手最好请教老鸟帮忙。     == 正解,LZ别慌哈,没啥,拆了很好装,顺便可以更好的了解是什么工作原理的。

楼主:
太感谢各位了!!小弟会抽时间去请老鸟帮忙搞一下!!也准备跨入油机的行列:loveliness:

网友:
这么快就拉缸啦

网友:
换三叶的吧!  喝自配油, 年年都用新发动机!  绝不心痛!

网友:
os50的发动机绝对有劲,暴力!

网友A:
主油针是旋到底回1.5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油针是旋到底回1.5圈
谢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