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弟们帮帮忙

楼主(2010-01-12):
我的125A电调,是外置电源35V的,给我不小心搞少了红色圈的那个东东了,但是电调还是正常可用的,这样的情况是怎么回事???是否还是维修好?

网友:
是个滤波电容上并着的退耦电容,抗干扰用,可用个0.1或0.01(也就是104或103)的小电容代就行了,找不到可以用废电路板上大小差不多的代就可以。由于M8工作在高频,最好加上一个。

网友:
楼上正解,是瓷片电容,没有的话,将就着也能用

楼主:
谢谢几位了!对!好象是瓷片电容,我就是把那瓷片给搞掉了。要是这电容真是抗干扰用的,那我就去其他坏电调上找个接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