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贴:450 V2旋翼头,正负螺距调双桨

楼主(2010-01-12):
调双桨,往往正螺距调好,负螺距又出双桨,这种情况最烦。以前正飞,双桨一调就好,问题暴露不出来;最近努力学3D,为实现良好状态下了不少功夫。连续调好了两个450V2旋翼头,很有些心得,总结一下:
器材:一副完好的新大桨、502胶水、针线、几个新的球头和球头扣.
准备:Normal曲线不变,将3D模式设置为:油门100-70-30-70-100,螺距0-25-50-75-100,以备调机时使用。
观测方法:把450机器托在手里,高举过头顶(如果有摩托头盔就戴上),先Normal启动,在50%油门处切3D,上下推油门,观察大桨边缘是否有双影。
调桨步骤:
1、确定是不是桨变形了。
先换上新的大桨试试,如果换了桨,正负螺距都无双桨了,就是桨老化、应力发生的问题。如果你的桨已经千疮百孔,缠满绷带,一定要进行这一步,这是最容易的。如果双桨仍存在,就排除桨的问题,继续下一步:
2、确定球头连杆是否等长。
如果每对球头连接杆都完全对称、等长的球头连接杆,双桨是不会在此产生的。因此,把所有的连接杆都拆下来,两两一对, 严格检查长度,最好用卡尺量。如果某对不等长,就拧成等长;
3、确定球头扣有无虚位。
球头扣若有虚位,就会产生正螺距调好,负螺距又双桨。为什么?因为球头扣虚位意味着变换螺距时,桨夹的实际转角小于期望值!虚位大的那一侧,负螺距变化会比较小,导致该侧桨倒飞时出力小;而另一侧虚位小的由于螺距充分,桨出力大,向上正常弯曲,因此看到边缘双影。记住,双桨,一般是正常的、出力大的桨在上层,出力弱的桨在下层。
如何检测虚位?双手捏住大桨夹,互相反向扭转。如果看到明显的松,就是球头扣与球头之间虚位大了。拆下来,在球头扣内侧点502胶水,加厚内壁。有时,劣质502或AB胶无法有效附着在球头扣内壁,你就用针线绕圈缝。一般4-6圈线能让球头扣加紧。
实在不行的球头扣,只能换新。如果钢球头表面不光滑,也最好换新的。
4、确定大桨夹与横轴的连接是否松动。
我认为这个最关键,却最容易被忽略。
用双手捏住两个大桨夹,上下掰,看是否有明显的松动。试想,如果左右松动程度不一,受力后上翘程度不一,如何不出现双桨?顺便说一句丧气的话,山寨V2的大桨夹往往是过松的。这不是简单的横轴螺丝松紧的问题,而是轴承、横轴精度的问题。很多同学的山寨V2旋翼头没经过调整,在普通飞行时也不察觉,不是因为它不松,而是因为两边松动程度一致,“平衡”了,看不出来了。然而,飞起来隐患颇大,一飞3D就看出来。
如果两个大桨夹松,那要想办法换轴承。特别是靠中联的那个轴承,很关键。一般换了新轴承后会改善一些。但如果山寨厂敬业度太差,无论换何轴承都不顶用,这就是V2设计的问题,就要采取其他办法。
我的三个V2头,都是山寨的,有两个换新轴承后仍松动,实在没办法,就在两侧大桨夹和中联之间,各夹一个粗轴承。这是个很大胆的改动。稍后我会上图。夹这个轴承后,适当调整螺丝松紧,既可有效降低大桨夹的虚位,又可让大桨夹转动阻尼不至太大。
这样,大桨夹与横轴之间松旷的问题就得以解决。
上述四步之后,基本上一个合格的V2旋翼头就调整好了。开动机器,看如果有双桨,就拧一侧大桨夹球头扣,直到双桨消除。切3D,可验证上下螺距均无双桨。有时,两只大桨重量不一,请用胶纸在一侧大桨上找平衡。
调好双桨后,不但上下3D均收成一条直线,而且,震动感非常轻微,螺距时几乎无震动,大螺距时会才会有些震动,但也不会麻手了。大桨即使高速旋转,声音也非常舒服。好处是:省电、省轴承、飞行稳定、噪音小。
450V2模型也是讲道理的,抓住它的道理,双桨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A:
楼主真是越飞越有心得了,顶一个

网友B:
楼主说的太好了,我要试试看!!!

网友C:
这个贴要顶
手拿450,跟着楼主调

网友D:
技术贴,顶一个

网友:
这就是我不愿意炸鸡的原因,炸一次修两个礼拜

网友E:
写的不错,顶一个

网友F:
学习下,我以前的400级就有第三种问题,才发现……

网友G:
不错,学习了很多!
我的飞越v2也是,两边的大桨夹上下虚位比较大,后来拆了才发现原来是止推轴承内侧和外侧的两个轴承片片搞反了,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外面的比内侧的要稍微大一点点。结果我搞反了,虚位就大了,
后来正常装回过来,虚位小了一些,但是还是无法消除。
2边虚位一样,没有双桨也不管了,反正不飞3D

网友H:
原帖由
tomhtm
于 2010-1-12 19:03 发表
不错,学习了很多!
我的飞越v2也是,两边的大桨夹上下虚位比较大,后来拆了才发现原来是止推轴承内侧和外侧的两个轴承片片搞反了,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外面的比内侧的要稍微大一点点。结果我搞反了,虚位就大了,
后 ... [/quote应该是外面的比内侧的要稍微小一点点,否则大浆夹在转动时横轴也要转动就很费力了。

网友I:
又学了知识

网友(2010-08-14):
技术帖边顶边看...

网友J:
我觉得应该最先配大桨平衡,至少可以少拆一次大桨。

网友K:
原帖由
FLACK
于 2010-1-12 08:37 发表
这个贴要顶
手拿450,跟着楼主调
我也手拿450推油门看双桨,但是就是分不清哪个在上面哪个在下面,唉~可能是我眼神不好、

网友L:
我就是专门找了一个摩托车头盔调双桨用。450太可怕了。

网友M(2012-02-06):
不错,学习了,顶一下哦

网友N:
450V2模型也是讲道理的!

网友O:
 楼主总结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P:
mark
太晚了,明天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