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700w, 24v开关电源

楼主(2010-01-12):
想找700瓦以上,24v直流输出的开关电源。麻烦懂行的朋友推荐一款质量较好,价格合理的产品。谢谢!

网友:
700W是额定还是峰值啊?

楼主:
700W额定功率

楼主:
或者700瓦以上的

网友:
这个就比较贵了哈

网友:
我也是刚买了一个不错的开关电源给mega2014用,圈内资深模友推荐了一个商家给我,价格便宜,东西好,进口的,如果楼主需要,pm我,嘿嘿

网友:
台湾明伟的电源,很不错,1000W的都有

网友:
冒充明伟的也特别多

网友A:
用两PC电源串起来,很便宜的!

楼主:
开关电源能串起来用吗?
请问怎么串联?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两PC电源串起来,很便宜的!

这样确实便宜,PC的东西便宜在于竞争激烈,量大!

网友:
PC电源也要买牌子好过硬的才行,康舒的电源不错,不过他的名气不响!应为他主攻品牌机电源的,连APPLE的机子也是用,康舒的可见起品质!

网友:
康舒的好像假货不少呢。总体感觉PC电源虚标严重

网友:
pc 电源串联 可以吗 求具体方法

网友:
我现在用长城350 w 如果两个 就是 700w了

网友:
买二手的通信电源!!

网友(2010-02-23):
二手通讯电源,24V 50A(1200W)的也就300多!我刚买了个还没到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两个350W串起来也还是350W吧,只是电压高了

网友:
也正准备买开关电源中~24V~500W~

网友:
买二手通信电源,质量好,便宜,可靠

网友:
二手的,如果你能确ren是没修过,或许还真不错。但是,能确ren么?如果在非正规渠道维修过的还是名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能串起来用吗?
请问怎么串联?谢谢!

就是把两个电源的12V(黄色线)串联啊,很多低功率的PC电源都是12V,5V共稳压的,在偏载的情况下会停机,比较简单的办法是5V(红色线)适当加5~10W的负载,防止12V重载时5V便高而过压保护。如果12V是单独稳压的就不要这么麻烦了,直接串就行

网友:
还用种办法就是把5V和3.3V的整流管断开,通过12V用电阻分压接到5V和3.3V,(5V和3.3V都不带载)那样电源也不会停机,电压还更稳定!

网友:
用PC电源基本不可行吧,PC电源12V输出电流即使在5V3.3V都不使用的条件下也不可能在满功率下输出,因为还受限制于变压器12V绕组线径、整流管电流容限、输出线径等参数的影响,最还还是去买通信电源或者专门的开关电源!

网友(2010-04-07):
买明伟的可以。

网友:
PC 的大部分功率在5V或3.3V,12V功率很小。同一个PC电源的5V,3.3V是不能串成8.3V,就是两台由于电流不均等,开关电源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