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SX9如何将默认的MODE1切换到MODE3?

楼主(2010-01-12):
请问DSX9如何将默认的MODE1切换到MODE3?

网友A:
按第一个键 打开关
记得 在系统菜单到数几项里找找 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第一个键 打开关
记得 在系统菜单到数几项里找找 就有了
进了系统菜单好像第四个吧,如果不是就附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