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和DX7搭配的接收机选型问题~~~~~

楼主(2010-01-12):
我DX7原配的AR6100是V1.2版本 ,都说V1.6的稳定(主要是失控恢复时间短),不过我放在450上也无所谓了,反正炸鸡成本低~

最近想上500或600了,要在配一个接收机,目前可以选择的有AR6100E  AR6200 AR7000,后两个带卫星接收,感觉接收距离要远一些,出现型号盲区的概率应该很小,所以想请教下有没有必要配,或是实际应用带不带卫星接受效果差异大吗??

另外价格上看,淘宝上AR6100E散装2xx,6200和7000最便宜的散装4xx,除了必须是V1.6版本外,其他方面选购上需要注意写什么呢?

谢谢!!

网友:
我的MSH(也是500级别的)用AR6110,注意,6110哦,不是6100,近100起落没有失控。

我觉得这种尺寸的飞机飞不了很远,盲区风险不大,6系列完全可以满足的。

如果是600级别,建议还是62系列或者7系列吧,飞得远、金属件又多又大(盲区会多些可能),我的90机用的是RD921,心里舒服些

供参考

网友A:
有价无市,目前淘宝上都缺货,Lz最近估计是买不到

网友:
DX7是个好东西,找了很多地方都没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价无市,目前淘宝上都缺货,Lz最近估计是买不到

高手!!我就是问了一圈~~都是有价无货~~

网友:
啊  又断货了

网友B:
6100e 淘宝上已经断货了,买不到,只能考虑后两种,如果楼主淘汰下来的AR6100想出的话,俺还想预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6100e 淘宝上已经断货了,买不到,只能考虑后两种,如果楼主淘汰下来的AR6100想出的话,俺还想预定呢

原来的6100我放在450上用哎~~ 不会出地啊~~
如果买500ESP,就买个AR6200;
如果买600NSP,就买个AR7000;

可惜现在全部缺货,有货的商家也涨了100多块
反正YT的新年套装还没大量铺货,刚好一起等等~~

估计美国SPECTRUM圣诞新年放假后,工厂忙着补货吧,呵呵~~

网友:
又断货了?

网友:
暂时难买

楼主:
刚淘宝上买了个6110E,先放在未来的600NSP上练练四面悬停,和小航线~~(反正这两个阶段用不上定速,6通道够用)发动机温度多注意观察就行~~~

等AR7000便宜了再入个正好把定速也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