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HL的虎都容易掉链子吗?

楼主(2010-01-12):
HL的虎都容易掉链子吗?哪种好些?3号 4号容易掉吗?

网友A:
至少我的从来没掉过

网友:
我的也没有,你要注意检查:最前面的导向轮的螺丝久了会松动,要拧紧

网友B:
我的没有掉过!应该要注意保养吧!

网友C:
链松了能去掉一节就去掉一节,平时注意螺丝是否会松动

网友D:
虎是很容易掉的,这个不可否认,但是,可以改装后没问题的,加个轴承减小虚位,就OK

网友E:
还好啊,一般是不会掉的,而且据说3号4号更好以点

网友F:
我的掉过,要自己加调节片,收小缝隙就不会在掉了,最好还得加上轴承。

网友G:
拿去越野操操,包掉了

网友H:
我的381#现在也不掉了:loveliness:

网友I:
不会掉的!

网友J:
还没有掉过

网友K:
回复 楼主:
掉了两次。后来一发狠加了前后轮轴承,目前没掉过

网友L:
还真没掉过
不过一般操得不狠

网友M:
第一次去越野就掉了。3号倒是没有掉过。前后轮轴承哪有卖啊

网友F:
轴承到淘宝去找一找就有了

网友N:
我的原装塑料虎,从买来到遥控器烧了都没掉过

网友K:
回复 楼主:
虎1改加了前后轴承,没掉过了

网友O:
掉过!原因是主动轮的螺丝松了!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