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v3的十字盘在飞行中会上下分离,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1-12):
能修复吗?谢谢!

楼主:
盼望老鸟解答,谢谢!

网友A:
哈哈 那飞机还受控制吗 受控制 就不用修了
不受控制 基本是里边的 轴承坏了 或者是掉了 直接用胶粘上 或者换个 轴承 或者换个斜盘

楼主:
回复 网友B:
飞机要乱摆。我已经把斜盘拆了,我看了下斜盘结构是上部有个圆座,我将圆座上了点胶然后插进轴承卡紧,30分种后试飞,ok!不知道这个方法是不是正确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