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坦克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1-12):
会跑偏,,往右偏

店主说用遥控器的微调

但是那个好象是个摆设啊

一开始按都按不动

后来用力按之后,

也一点效果都没有啊

网友:
买的是带-1还是不带-1的?带-1才有微调。

楼主:
转速相差16片履带

什么叫做带-1

哪里看

网友:
有冒烟、有声音的就是-1的

网友:
哈....我的怎么弄都不会冒烟。

网友A:
右遥控杆左侧跟下侧的才是微调,左杆右侧跟下侧的是摆设,没功能
LZ可参考一下这个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5
7楼的说他的田宫也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遥控杆左侧跟下侧的才是微调,左杆右侧跟下侧的是摆设,没功能
LZ可参考一下这个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6718&extra=page%3D5
7楼的说他的田宫也会

网友:
呵呵,不行改齿吧,换个钢波

网友:
不是波箱问题,在跑得快的那边电机前加个电阻就能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