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步进电机轴弯曲的方法

楼主(2010-01-12):
前后在淘宝上先后买了9个步进电机,但发现电机轴都不同程度的弯曲,我这9个里就有6个电机轴是弯的,我想其他买二手电机的模友也一定遇到过,很是不爽!原也想用管子或锤子给正过来,但正多少没把握且弯曲部位的最高点也不好找。后我用如下方法将弯曲的轴都给正了过来,特发图与大家分享!
1、如图找三块铁板,(我是随便找的)再找一M6的螺丝,头上磨一巣,便于与电机轴定位,然后再在螺丝旁焊一螺丝,便于用手把持。这螺丝主要当千斤使,一说到这里,大家就应明白如何使了吧。

2、将待校的电机如图夹好,当千斤(顶头)使的螺丝一定要顶在轴的正下方,且在轴端,先不顶紧;在电机上方放一百分表,这时要再拿一步进电机与待校的电机的线一一连好,线色要一一对应,然后用手捻动这个电机轴,这时待校的电机轴就会同步转动,根据百分表的度数你就能知道电机轴弯曲有多大了。

       在表度数最小的地方,开始旋动当千斤使的顶头螺丝,这时电机轴就会被螺丝顶起,具体顶多少你看电机轴的弯曲最大值是多少了,表的读数一定要大于这个值,然后松开千斤螺丝,再次捻动电机轴,看被校电机轴还弯多少,接着反复几次以上动作电机轴就能校到0.01mm左右了。熟练的以后3次就能把轴校好。

网友:
1、充分体现共享精神,2、办法也很好
顶。
步进电机这样接能同步转啊?真好玩。没玩过步进电机。

网友:
插楼看直播。。。

网友A:
板凳也不错
这个方法不错,有机会试验一下

另:请哪位大大给个 数码之家 的邀请码
发至:manikan@126.com

网友:
同求数码之家的邀请码
请站内信联系

网友:
原来步进电机有这种特性

网友B:
不错,不过有点麻烦,我都是一锤子砸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过有点麻烦,我都是一锤子砸之

蛮干之法,不可取也。:loveliness:

网友:
方法不错 不过你是在哪家买的 啊 以后大家注意点

网友:
这样扳电机的轴承会不会受伤呢

还真是没注意过,轴是不是弯的。没有打表看过,直接眼睛看也没仔细注意过是不是不直。弯得不是太厉害,有联轴器关系也不大吧

网友:
说实在的这表不错

网友:
这个ms不错 我有个小步进挂了 就是轴弯 不过做这么个东西还真做不出来
还是学习为主吧

网友:
太好了,可以延伸方法干别的!

网友:
我就用管子,省事.或者夹车床上,用刀架顶.
从几家买过2手电机,就一家有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凳也不错
这个方法不错,有机会试验一下

另:请哪位大大给个 数码之家 的邀请码
发至:manikan@126.com

      ^_^    我也想要一个,谢谢!!

网友:
好方法要顶一个

网友:
应该还有改进的余地

网友C:
还有玉米棒子

网友D:
好办法,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E:
简单的校正电机轴的方法,我来顶一个。

网友F:
不错不错,改改可以用来正直升机的主轴

网友G:
轴弯是因为垃圾场的人拆齿轮时暴力乱拆,买电机必须买带齿轮的,自已回来切下齿轮就不会弯了

网友H:
两个电机连着转一个另一个跟转这个特性能不能用于现场检测电机的好坏?因为一般的旧货市场都不具备通电试的条件

网友I(2011-02-14):
今天 刚到的电机3个里有一个弯的很厉害,大于1mm了都,也不知道卖家出货前是否测试。
自己没有楼主的设备,还有没有其他办法较正

网友J:
好办法,顶一个,
幸好我的步进电机没有这个现象,即使有也很小,不用管它

网友K:
我买的三个有两个是轴弯的,换了个严重弯的,我也没砍他价格,明确的要轴不弯的都发来弯的很是不爽

网友L:
不是有联轴器吗?弯点才显得联轴器有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