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esky lama v4 亮红灯

楼主(2010-01-12):
不知道怎么回事。加大油门。飞机上的四合一就红灯。。。。。。。

换了控的电池也一样。。。。。。小油门没事,绿灯。。

请高人指点

网友:
换个飞机电池试试吧

网友:
我的LAMA 前天到外面飞的时候也出现了红灯闪的情况,我飞了大概5M高吧,然后就高速航线,悬停原地快速转,然后就会发现红灯闪,就会往下降,但是还是可以控制的,就是控制的不灵活了
搞不清楚原因,期待有高手解答

网友:
亮红灯说明电池木有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加大油门。飞机上的四合一就红灯。。。。。。。

换了控的电池也一样。。。。。。小油门没事,绿灯。。

请高人指点

是不是2.4G的控呀?
是的话就正常了……

楼主:
我的控不是 2.4的。汗。

网友:
电机将OVER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加大油门。飞机上的四合一就红灯。。。。。。。

换了控的电池也一样。。。。。。小油门没事,绿灯。。

请高人指点

机子一般的加油门遥杆到整个遥控手柄的三分之二,那么,,四合一的灯就是红灯了,,这是正常的现象,不必担心

网友:
LS的,你说电机将OVER?
我有点信啦,真的,我的LAMA 买来也有半年了,但是飞的很少,估计电机不行了,有人说他的电机寿命5个小时
真的还是假的?
我的LAMA  虽然飞的少,算下来也差不多超过5个小时了,郁闷中呀

网友:
看来继续玩LAMA  真的要改无刷了,要不没的玩了,我最近刚购入了电池,现在一飞就是2块电池,天冷不觉得怎么样,估计过了年肯定是电机受不了的,呵呵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个Lama用的新电池试试,结果就自然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