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绝对没有见过的电机!谁说一下原理?

楼主(2010-01-12):
你绝对没有见过的电机!谁说一下原理?
我郁闷得慌啊!它是怎么接线的!谁说说吧!

网友:
电脑风撒里面就是这样的吧

网友:
LZ火星了

楼主:
哎!做沙发 藤椅 板凳 的3位兄弟都有凳坐,而且还都跷这二郎腿!请看清楚!!

网友:
好像没有见过4极的!

网友:
这个偶见过,德国佬的那个网站上的

前面几个都没认真看,普通无刷定子一般是3的倍数,这个定子是4极的,绕线是按照向量叠加原理绕的,那个网上上还有7极的呢

网友:
楼主,我在模型三国回你的贴子,你没有见到么?
又来这里发了。
狗子兄弟:链接在这里
http://www.powercroco.de/4N6P.html
http://www.powercroco.de/7N8P.html
http://www.powercroco.de/5N8P.html
全是一些异型电机。

有些图能够解释为啥电机能转。比如这几张。

狗子兄弟讲的是向量叠加,而愚认为,这中间存在相属叠加,这里有个特写

看到没,有两相线特别多,从原文取一点文字说明来看。
以下文字是德文,请会翻译的同学代劳
Der bewickelte Stator.
Das Schema lautet:
AaABbcC-------这是指相属
die Windungszahlverhältnisse zur Korrektur der Asymmetrien dazu: 3 5 3 7 3 3 7.这个比例和最下面的21-49-21-35-21-49-21是对应的。
Die A- Phase wurde also im Ergebnis der Optimierung um einen Tick "verstärkt".

Summen der Windungszahlen der Phasen im Vergleich:
A:B:C =11:10:10,我估计这是指三相线的磁通总体分布比例。
Daraus resultierend sind also genau 21-49-21-35-21-49-21 Windugen aufgewickelt worden. 这里一串数字指的应是匝数吧

网友:
LS太好啦

网友:
看见那些三角形就想起以前学的向量了,没怎么详细研究过 ,还是易人研究得比较透切

网友:
这种异型电机,用谐波软件计算是会死机的。所以基本都不关注这块。。
但之前和黑旋风电机厂商在探讨导线拧成绳状会不会增加电机效率的问题上。这是下面这张图

刚好这个链接的上边就是异型电机。所以就关注了下。。

网友:
顶楼上几位...

网友A:
刘老师,你想要的那种电机。有没有雏形哦??

网友:
整得好复杂~~~~~~~~~~

网友:
德国人设计的,这个我早见过!

网友:
以前拆过一个电机是8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刘老师,你想要的那种电机。有没有雏形哦??

翱翔2205级别的,含线,含桨保护器,含电机座(重量18g~20g),效率要高于85%,7.4V配合适的桨拉力最大350g~400g  ,KV值1300~1400。
能把XXD2204改造符合上面要求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