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螺丝胶的问题和如何减少震动的问题~

楼主(2010-01-12):
前天入了个蓄气罐配我的小气泵。。。但是在扭油水分离器时把一个90度转角的八分接头扭裂了。。。自己扭不下来,问了商家,商家说上了胶,用火烤烤趁热扭下来。。。我用火机烧了下,扭不下(在学校。。没工具)。回去看看拿个酒精喷灯烧烧看行不行。。。问问各位大大,螺丝胶烧后可以扭动???
再有~气罐上有螺丝位能接气泵。。。我把螺丝拧紧后整个罐加气泵响的更厉害了。。。试过中间垫上橡胶垫,泡沫,但是还是很响,应该是共振引起,把气泵的震动造成的噪音传到气罐,气罐是中空的,把噪音放大了。。。那声音听起来很空洞啊。。。
各位大大有啥解决方法?两个东西接一起,收拾起来方便啊~~~哦~对了~我的气泵是浩盛的AS-18-2,气加上气罐就像浩盛的AS186那个,有用AS186的兄弟说说噪音是否很大,最好麻烦照个AS186气罐和气泵连接的位置让我参考下~谢谢~

网友:
胶是怕热的,一般紧固类的胶都是利用震动或者加热方法取下的。
其它不懂

网友:
螺丝胶也叫厌氧胶,和别的胶相反,必须通气存放,受压密封即固化

螺丝胶就是靠加热来解封的。

楼上说的“一般胶”靠加热可以解封也不错,但是不全面,很多胶都是耐高温的,例如排气管密封胶耐温度达900度

楼主:
先谢谢楼上两位~~~不过那个胶应该加热下就可以的了~就是震动问题不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