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搞定ZI6模糊的问题!

楼主(2010-01-12):
今天将两台新入的ZI6(拍摄成品较模糊)全拆了个透底,然再将手里第一次买的机器也拆了个底朝天,最后经过多方对比终于发新入的两台ZI6是因为机上的镜头对焦有问题才造成拍摄后的视频模糊,知道了原因后通过小刀将镜头座修整了一下,最后调到一个较好的位置,对焦问题就解决了。拍出来的视频很清晰,致此终于把困扰了几天烦心事儿搞定了,哈哈,这下子可以放心的玩了。

网友:
 还好你修好了

没发现问题

就没得退了

网友:
我的镜头也有点松,不知道能不能换成CCD板机的3.6镜头呢?

网友:
不错 我那台湖的已经退货撩

网友:
我今天也坏了  不开机  THX帮我修好了

楼主:
这机子还算皮实的,我拆了折腾这么久都没坏,嘿嘿!其实本来是想退货的,卖家也很好说话,说了随时都可以退货。只不过我想想本来就是要用这东西,再加上找到了原因所在,自己完全有能力调整好,所以就没打算去退了。

网友:
各位有条件的老鸟琢磨琢磨看看能不能弄个广一点的镜头上去呢?!    期待!

网友A:
我已经试着改我们平时用的3.6MM的镜头上去,,,不成功 。色彩偏红。。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试着改我们平时用的3.6MM的镜头上去,,,不成功 。色彩偏红。。没法用

网友:
我的ZI6也到手了,正在找32GB的高速SD卡,还有想办法改锂电池,弄好了,我也来一段不一样的F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