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V需要什么样的遥控器?

楼主(2010-01-12):
想请教大家一些比较弱的问题,我整理了一下,恳请高手一一解答,谢谢:
1) 如果控制FPV电动固定翼,是不是至少占用5个通道?俯仰1个通道,左右1个通道,动力1个通道,以及云台两个通道?

2) 如果要达到很长的控制距离,比如10km,在不改变接收机的参数情况下,我应该选择为遥控器发射机接什么样的高频功率放大器?有比较好的牌子么?

3) 是选用2.4GHz的遥控器好,还是40/72MHz的好?尤其是超长距离的控制。

4) Futaba 2.4GHz的遥控器是数字制式的么?会不会与2.4G的无线视频传输(模拟制式的)互相干扰?

5) 天地飞的遥控器适合飞FPV电动固定翼么?如果是初学者的话,性价比跟Futaba有可比性么?

6) 控制2轴云台的舵机,是不是必须用教练口?

网友A:
用72的发射机
外加二带功放,我用的是天地飞6A,感觉可以,具体以后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72的发射机
外加二带功放,我用的是天地飞6A,感觉可以,具体以后上视频

老乡,我是泸州的,加个QQ,我们详细聊,OK?

网友:
最便宜的; 天地飞6A + 功放  大金鹰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