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级油改电拉力测试!有视频!

楼主(2010-01-12):
25级练习机设备上好1.5-1.6kg,配置如下:
1.双天电机3548-5KV850+12*6(APC桨),XXD70A电调,3个标准舵机(35元的那种),测试拉力1.5-1.6kg
2.DYS电机3548-4KV1100+9*6(EMP桨),XXD70A电调,舵机一样,测试拉力1.0-1.1kg,如果上到11寸桨拉力应该不错
周日试飞!

网友:
双天3548这个级别表现失水准,测下来和3542的拉力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当然,我指的是用同样的电池、相同的KV配最舒服的桨的情况下。

网友:
顶,期待试飞视频

楼主:
是啊!有点失准双天的电机!

网友:
拉力一般啊!!!

网友:
考虑采用3S的双电并联!!!!!!

网友A:
Lz用的几串锂电呢?
850kv最好是用4串也就是4s1p
同时,电机能力发挥受电调和电池的制约
高c电池和低c电池(实际放电c数)有天壤之别
双天3548-5配apc12*6 电池配置得当至少是有2kg拉力的
用双天计算器算出来的理论拉力有2.8kg

lz还要好好优化一下,可能瓶颈就在电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用的几串锂电呢?
850kv最好是用4串也就是4s1p
同时,电机能力发挥受电调和电池的制约
高c电池和低c电池(实际放电c数)有天壤之别
双天3548-5配apc12*6 电池配置得当至少是有2kg拉力的
用双天计算器算出来的 ...

目前用的3s锂电2200 20C(花牌),用双天的计算出来是1.8kg,与实际误差0.3kg!

网友:
3串锂电应该配1000kv左右的电机,呵呵
动力够就算了,双天电机不便宜啊

网友B:
双天的电机都是用DUALSKY的电池进行测试的,电调也是DUALSKY的,不知误差是不是由于这个引起的。另外LZ的APC桨怎么会是黑色的?还有电动飞机的测试,除了测试拉力,更重要的是测试电流,不知全油门时钳形表测得的电流是多少?最后,这样的测试很危险,开始时最好有个人能稍把持一下机身(不一定要接触到),否则全油门时一旦意外,后果不敢设想。

网友:
我觉得主要是桨的问题,曾经用过一个双天3536,13*6桨,2200ma20c锂电,飞900g的飞机,拉力大到把电机座扯断,加速极为有力,可惜只飞了2轮,电机飞出去后再也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天的电机都是用DUALSKY的电池进行测试的,电调也是DUALSKY的,不知误差是不是由于这个引起的。另外LZ的APC桨怎么会是黑色的?还有电动飞机的测试,除了测试拉力,更重要的是测试电流,不知全油门时钳形表测得的电流 ...

双天的是用的APC的正宗的!当时光线不好啊!没敢直接用万能表量!不知道怎么测试电流!请指教谢谢!电池是花牌的20c的(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吧)!电调双天的没有呵呵!XXD便宜啊88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天的是用的APC的正宗的!当时光线不好啊!没敢直接用万能表量!不知道怎么测试电流!请指教谢谢!电池是花牌的20c的(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吧)!电调双天的没有呵呵!XXD便宜啊88元!

现在,电池标都标20C,其实市面上大多数电池没有20C。DUALSKY不是我说它好,因为听到过他们老板介绍的,他们都是出口产品,比较低调,放电22C的,标20C,这样能免得麻烦。现在很多DUALSKY的电池都标25C,甚至35C,实测可能更厉害。我有一半的电池是选用DUALSKY的。
另外,电机和电调不管是哪个品牌的,尽量同一厂家的,这样更加匹配,线性也比较好,我先前跟你说过的。
怎么测电流,看下图:

网友B:
电动飞机必备,钳形表!选用多大的电调,用数字来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飞机必备,钳形表!选用多大的电调,用数字来决定。

球头钳夹在哪里呢?是电调和电池连接的T插上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球头钳夹在哪里呢?是电调和电池连接的T插上吗?

就夹在红色电线上,电调、电池都行,当然黑色的线也行。不要误解,不是直接夹在电线上,而是夹头把电线套住,具体使用方法,详见说明书。记住要买,就买交、直两用的,不要贪便宜。

网友:
也可以用功率分析仪来测

网友:
不愧是玩电的前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夹在红色电线上,电调、电池都行,当然黑色的线也行。不要误解,不是直接夹在电线上,而是夹头把电线套住,具体使用方法,详见说明书。记住要买,就买交、直两用的,不要贪便宜。

好的谢谢

网友C:
还记得我告诉你计算的误差吗?哈哈哈,和我说的一样吧!GOOD,很好的测试

网友:
是电池问题,电池的输出功率有限!(电压也不够),你换上4S2200MAH 大于20C  LIPO电池拉力会增加很多。

网友:
功率=电压X电流.
所以要有足够的拉力(功率)就等于要有足够的电压(几串)和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记得我告诉你计算的误差吗?哈哈哈,和我说的一样吧!GOOD,很好的测试

还是B哥说的对!卖东西从不夸张!就价格方面。。。。。。

网友A:
 ,原来还得过BB的真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还得过BB的真传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B哥说的对!卖东西从不夸张!就价格方面。。。。。。

没办法啦,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办法啦,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