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郁闷--之新买的无刷电机竟然是带病的残次品!!!

楼主(2010-01-13):
非常郁闷--之新买的无刷电机竟然是带病的残次品!!!  2010年1月4日收到的货.买了很多电子设备,其中有这个XXD 2208 KV2600的电机.今天晚上一查快递新买的飘飘机就要到货了,所以晚上准备把电子设备都焊接好.迎接我的新飘飘.动手把 XXD 2208 KV2600的电机焊接好香蕉头 连接好XXD 30A电调(该电调使用正常,而且先后换了两个电调测试).测试了一下.结果非常让人震惊!电机不带任何桨全油门2秒就烫手了.连电调都烫手!之后安装上5030桨继续测试.只需要瞬间2秒左右电机电调全都烫手!同样的电调测试我以前买的同品牌同型号同KV的电机无发热严重的现象.全油门十多秒都只是微微的温度.这个新买的2208竟然是个带病的电机.现在怀疑卖家将残次品发给了我.而且包装里配的桨保护器也不是配套的2208保护器.根本无法正常安装.该病态电机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刚给油门时会转一下之后就停转了.就是偶尔一直转动也会在3分之2油门和全油门时出现咔咔的声音.折腾了一个晚上也没弄明白到底哪里有问题.希望遇到过以上问题的朋友给点帮助.帮分析一下这个电机是什么毛病.没有联系卖家.因为4号收到货我就确ren付款了.联系卖家的话估计也会说我当时为什么不测试之类的话.超级郁闷!!!!!垃圾电机竟然都不如在论坛收的2手货!如果把这个电机装到飞机上.恐怕上天30秒就得把电子设备全烧毁!

网友:
是轴承坏了,我买了两个都是一样的问题。看来是xxd的生产者故意用的垃圾轴承,为了降低成本赚更多的钱不择手段了。大伙以后都不要买了。让其彻底完蛋吧

网友:
便宜的吧

网友:
太便宜了吧

网友:
有可能是轴承摩擦阻力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郁闷--之新买的无刷电机竟然是带病的残次品!!!  2010年1月4日收到的货.买了很多电子设备,其中有这个XXD 2208 KV2600的电机.今天晚上一查快递新买的飘飘机就要到货了,所以晚上准备把电子设备都焊接好.迎接我的新飘 ...

顶!
我最近也装了一架EPP好小子飘飘飞机,在飞行过程中也出现了象LZ说的一模一样现象,电池满电的飞机在天上飞的好好的,突然马达停转了,加减油门都没有反应,但舵面有反应,舵机能工作,就是马达不工作,飞机要重新插电马达才工作。飞机在飞行过程中马达和电调自己觉得发热量大。详情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9217&extra=page%3D2
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是马达的问题,一直以为是电调或遥控的问题。
XXD,应该给我们模友一个解释。

网友:
难道是线圈搭铁?

楼主:
我感觉轴承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出现杂音的时候先是轴承后面卡簧位置发热.而且发热速度非常快.瞬间就烫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