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雕刻机读取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0-01-13):
新人请问我画的CAD图要怎么样才能被雕刻机软件mach3读取。还有如果要是图片mach3也能读取吗?

网友A:
好象CAD的图不能被MACH读取(可以导入CAM,但是实体不能读取,平面图可以,好象实体分解后也可以导入)
我也存在这个问题,用CAD做的图,不知道怎么转成代码,一直打算换软件试试!
用UG的人很多,列入考虑范围!
谁有好的办法可以导入,省得换软件了,用顺手了!

网友B:
不懂请孙老师回答

网友C:
一般的雕刻机软件都有DXF文件导入,mach没玩过,但是应该有

网友D:
CAD画好图并另存为DXF文件 用其他软件很多的如: 文泰、artcam、Pro/ENGINEER、MasterCam、Cimatron、UG 生成G码 MACH执行OK了
最好学习下一体化的软件,数据倒来倒去麻烦。听说这个软件不错准备学习下:PowerMILL是一独立运行的世界领先的CAM系统,它是Delcam的核心多轴加工产品。PowerMILL可通过IGES、VDA、STL和多种不同的专用直接接口接受来自任何CAD系统的数据。它功能强大,易学易用,可快速、准确地产生能最大限度发挥CNC数控机床生产效率的、无过切的粗加工和精加工刀具路径,确保生产出高质量的零件和工模具。
PowerMILL功能齐备,适用于广泛的工业领域。Delcam独有的最新5轴加工策略、高效初加工策略以及高速精加工策略,可生成最有效的加工策略,确保最大限度地发挥机床潜能。PowerMILL计算速度极快,同时也为使用者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
数据输入
PowerMILL支持包括IGES、VDA-FS、STEP、ACIS、 Parasolid、Pro/E、CATIA、UG、IDEAS、SolidWorks、SolidEdge、Cimatron、AutoCAD、Rhino 3DM、Delcam DGK和Delcam Parts在内的广泛的CAD系统数据资料输入。它具有良好的容错能力,即使输入模型中存在间隙,也可产生出无过切的加工路径。如果模型中的间隙大于公差,PowerMILL将提刀到安全Z高度;如果模型间隙小于公差,刀具则将沿工件表面加工,跨过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