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双天的充电器,觉得既麻烦又不爽

楼主(2010-01-13):
因为自己用的电机、电调多为双天,就买了双天的充电器,500米。
接头少,少到连T插都要自己配。每换一个电池容量,就要换平衡充插头。
到北京路买了一个20A的专业开关电源,心想怎么也够用了。但充4000毫安电池时,必须选择2000毫安才能在不报警的情况下冲完。
是我的开关电源有问题吗?还是这个充电器就是不稳定?

网友:
哦 没用过

网友:
豆兄:你要是嫌麻烦干脆弄两个lipro充电器,不用开关电源,充到绿灯亮就好了,全傻操作,2s锂电可以同时充2组,平衡度很不错。或者1拖5充电保姆。去年买了一台Mega Power Infinnity -960SR充电器,也要接开关电源,用起来好麻烦,现在除非来不及,基本就不用它了。

网友:
感觉你的情况与开关电源有关

网友A:
充电器最大输出功率不够呗,你那4000MAH的电池太大了,可能还是4S1P或者3S2P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最大输出功率不够呗,你那4000MAH的电池太大了,可能还是4S1P或者3S2P的吧?

有可能

楼主:
想更新了,老宋帮我看看这个UN-A6是不是目前性价比最好的?
你说的那种我用过,好像只能充2S和3S,但我的电动飞机都是40以上的,所以现在只拿它来充遥控器了。

网友:
N61e,是90W充电功率,6S可以用到3.5A充电,此时用电表量下来,开关电源需要 9A的输出(12V)
            5S可以用到4A充,同样9A输出

我估计你的开关电源不稳定或者电压设定太低,造成报警,电流上去后电压低于11V了。你试着把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微调调高些试试,可能出厂时设定得太低,量一下输出电压,不超过15V就可以了。试试吧。

网友:
N61还不错。。。我用的也是20a的开关电源。。。貌似没有出现过lz的情况啊。。。你是多少S的4000mah啊?我平时充4s 5000MAH  都是6A充电啊。也不会报警啊。。。可能是你充电器里面有个选项是调电源电压的。。估计你设置的电压高于实际输入电压,才导致的。因为我也再用这个充电器。。。感觉还不错。。

网友:
我就这个充电器…感觉很不错就是一些设定上有点繁琐…功能还是很多的…7.4v最高可以充到单节4.23~24…不错…就是世界要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