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螺距调整的问题

楼主(2010-01-13):
1、我飞越450,调螺距的时候,0-100%螺距下,最大正螺距小点11度,最大负螺距大,估计14度,我放长了D连杆,正螺距增大了点,但是,我在设置IDL下的负螺距时,-11度的螺距,十字盘就碰到了主轴固定座,斜盘舵机嗡嗡响,是否应该调长副翼、升降、螺距三个舵机连杆的长度,抬高十字盘。

网友:
可以!但是调那三根连杆的同时,上面两根连接混空的也要相应调短,实际情况要看螺距是否在你需要的范围内。

网友A:
你这样旋翼头还水平吗

网友:
另外,建议不要把桨距太搞大了,FY正负10差不多了,不然可能又会出其他的干涉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旋翼头还水平吗

所以要对应调其他的连杆阿
其实没有什么规定动作,只要曲线0-50-100的对角直线情况下,0油门对应-10桨距、50对应0、100对应+10就可以了

楼主:
旋翼头肯定水平,同时调三个舵机的连杆,十字盘还是水平的

楼主:
我是按网上450螺距调整来设的,NORM   -2度  5.5度  10.5度
IDL1 -6度   0度   1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按网上450螺距调整来设的,NORM   -2度  5.5度  10.5度
IDL1 -6度   0度   10度

你说的这个是利用不同飞行模式下的螺距曲线来调整的,而不是连杆调整哦!

连杆调整是最基础的调整,在舵机通电初始化后各舵臂水平(中立)的情况下调整连杆长度达到之前说的-10到10的情况,一定要注意调整这个的时候所有的微调(trim)都是0,而且调整时候选择的飞行模式下螺距曲线是0、50、100的一条对角直线,油门曲线也是一样的一条对角直线(一般建议使用HOLD模式来调整,防止误操作大桨打人,或者把电机线拔掉两根更保险,我用的是JR的控)
当你在这个螺距与油门都是一条对角直线的情况下把最低、中间、最高三点的螺距调好了,就可以保证机器的总螺距行程了。然后才是调你说的normal或者idel1、idel2等模式的曲线了,这个通过曲线调整的桨距是不需要改变任何连杆长度的!

楼主:
你好,我是把舵机装好,但是舵机摇臂不水平,我只能用微调功能把舵机摇臂调成水平的,我检查最大正螺距和最大负螺距不对称是通过,IDL3的45度直线,即原始螺距曲线检查的(我把IDL3设在一个开关上,搬开关进入IDL3),我把电机线拔掉,我发现负螺距大,可能14度,超出螺距尺范围,正螺距11度,所以我想调整连杆先.先调整连杆,使最大正负螺距相近,再用螺距曲线调整螺距.因为前面没发现正负最大螺距有偏差,我直接舵机摇臂水平、 十字盘水平就调了NORM螺距,NORM最低螺距-2度,所以没发现那个问题,调IDL1最小负螺距-6度,也没发现问题,当调IDL2时,就不对劲了,我调了D连杆后,正螺距增大,但是-11度的螺距时,十字盘就碰到了主轴固定座,舵机响,所以我就想同时调整三个舵机的连杆,使十字盘靠上一点。

楼主:
楼上你的头像MM很性感哦!快蹦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把舵机装好,但是舵机摇臂不水平,我只能用微调功能把舵机摇臂调成水平的,我检查最大正螺距和最大负螺距不对称是通过,IDL3的45度直线,即原始螺距曲线检查的(我把IDL3设在一个开关上,搬开关进入IDL3),我把电 ...

我觉得你说的都是OK的,不水平用微调调水平是没问题的(前提是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向最大接近水平后再用遥控trim),你说的情况我感觉是不是CCPM三个舵机的总行程(futaba的ATV,你说IDL x应该是F的控)不是左右对称的,如果确ren是对称的,那也就只能减少swash mix量,不要到正负11,我的FY的-10度时打副翼都和机身有碰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你的头像MM很性感哦!快蹦出来了!

网友:
的确好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