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固定翼无人机应用于电力巡线

楼主(2010-01-13):
航巡输电线路是指航空设备上装备陀螺稳定的可见光检测仪与红外热成像仪,对输电线路
进行检查和录像,具有高效率、快捷、可靠、不受地域影响等优点。
无人驾驶飞机航巡能分次进行红外与可见光巡视,可进行全程录像和拍照。这样将多种设
备结合对线路进行多种手段的检查和记录,大大提高了输电线路巡视的技术含量,并且在
高山大岭或特高压输电线路等人工难以巡视的地方更能显出其优越性,在线路巡视上是一
个巨大飞跃。
按照一般航空巡线的要求,无人直升机具备可悬停的优势,可近距离对电力线进行仔细巡
查。但无人直升机同时也有着机械结构复杂、保障要求高、旋翼危险、巡查距离近等缺
点。而固定翼飞行器虽不能悬停,却可低空慢速沿电力线稳定飞行,每个起落可轻松巡查
20km,成本低廉,安全性好,因此固定翼飞机可以作为直升机巡线最好的补充手段。
零度智控成功的将固定翼
无人机
应用于电力巡线,根据冬天大雪后电力线故障率高的实际
情况,为╳╳电业局、中电╳╳等客户进行了电力线试巡,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侧拍照片能看清铁塔的构造,这些铁塔就是巡查的目标之一。
飞机水平或稍高于导线,按一定的速度沿线路飞行,同时用机载可见光摄像仪及红外热成
像仪以45度水平角左右在线路斜上方对线路导线、铁塔、绝缘子、金具、线路走廊内目标
进行扫描、录像、拍照及巡察。
下面是一个完整的小型铁塔。
放大后看小型铁塔,结构不简单,包含了很多电力线上专用的设备。
在航巡过程中,飞机应始终按导线的高低变化进行沿线飞行,使目标不脱离视场,不发生
任何漏查现象。对导线接头、耐张塔跳线等要重点检查。同时,飞机遇到高层建筑物要绕
行。若遇到线路下降较大处,飞机要飞转回来从低处向高处飞行。飞机飞到终点后,转到
线路另一侧向回飞行,再巡查一遍。
把线撑开的小架子:
放大了看电力线还是蛮粗的:
要求能判断通道、铁塔、金具、导地线、绝缘子等缺 陷;能进行接点过热、异常电晕、导
地线内部损伤、接触电阻、绝缘距离等测量和零劣质绝缘子判断。
清楚的绝缘子:
放大看,注意蓝圈中戴安全帽的巡线工人就走在铁塔下面:
无意中还拍到了辛勤劳动的建筑工人:
据说电力巡线工人们在翻山越岭的辛苦工作中,常常会遇到各种蛇虫、摔伤等种种危险,
愿无人机在电力巡线领域的应用,能降低巡线工人的工作强度和危险,大幅提高巡线效
率,为保障电力稳定贡献力量。

网友A:
机机是什么样子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用的”雨燕-III“电动无人机,详细了解请登录
http://www.yesouav.com/YesoPlane/view.aspx?pid=65

网友B(2010-06-09):
把线撑开的小架子
这个东东叫做间隔棒,图片拍的不错哦,就是不太清楚,期待更加清晰的图片。

网友C:
篮圈里面根本没有工人,什么眼神!要你去巡线是最大的杯具

网友D:
偶有个热成像仪,谁需要,装机机上去巡线吧,价格可是不菲哦,但是如果炸鸡那就陪大啦。。哈哈哈。。你能保证不炸鸡么?

网友E:
这个图片还不行 成像度太低了 看不出问题的。

网友F:
这种精度离巡线的要求还差得远呢,也就自己玩玩还凑合

网友:
这个我只能说是无用的。我本人就是电力工人,参加电力抢修也有几十次,多次巡线,有时候电力故障是因为绝缘子破裂了,但并不明显,即使是人在下面看也要从多个角度才看得清楚,固定翼直接从上面一掠而过是看不到的。如果用直升机可以定在一个地方看,倒是有可能看得到。

网友G:
固定翼没用哦 用直升机可以

网友H:
用风云航空的四旋翼VTOL无人机做电力线的巡视是恰到好处。

网友I(2010-12-12):
电力线走线一般都是偏远地区,一般风力较大,四旋翼在微风下还可以但是遇上稍大的风,抗风能力太差,可能一下就被掀翻了,而且最致命的巡航距离太短,巡航速度太低。

网友H:
大风下几乎没有一种飞行器能够做到悬停不动的。

网友J:
平原用下还可以,山区落差大,问题就来了

网友K(2011-01-27):
这电线得小心点 撞上飞机估计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