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神奇的尾巴问题...甩尾呀...

楼主(2010-01-13):
我的SPORT,GP750+420,FUTABA 2.4G 6EX.
以前飞用陀螺感度50-60%都没问题,摔过一次以后,换了三轴了,现在35%以上就追尾了,低于35%的时候,急加油又甩尾...呜呜.....
这是什么原因呢?以前有双浆没调过,一样飞得挺稳的,,,现在摔了,重装机后,没双浆了,但怎么飞机就成这样了呢?潜水这么久,都没发现论坛上能给我最好的答 案,也没解决问题...请高手给我解答一下...

现在曲线是...0  50  75  87  100       0(50%)  3(60%)  5(75%)  8(87%)  11(100%)

本人是新手哦.飞了三个月了,还没进步,航线都飞不了...不过一星期也飞不到二次,六个电池..

网友:
我和你碰到一样的问题
同求解决之道

网友:
检查尾桨夹上尾中联的螺丝是不是松了。。

楼主:
尾中联有螺丝?回家看看去...

楼主:
那个止滑螺丝吗?肯定不是了,我上得紧紧的.

网友:
皮带和尾波轴承注意

网友:
量一下两个桨的螺距是不是一样,一定要看准了,看有没有差1度或者0.5度。
不是说没双桨就一样螺距哦。。。先量下

网友:
取下尾桨,看.桨夹里面有螺丝做的"尾横轴"

楼主:
"尾横轴"?哦,这个我倒是头次听说,,,真要回家看看去了...唉,一个人就是惨,什么都不知道,一出现新问题就头痛...有时候飞机有问题了,也不知道...

网友:
请问,左右摆动的角度和频率是不是均匀对称,如果是很有可能是帅呆说的那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