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0-01-13):
我想在这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我想搞只65m的O船,用3660的
电机
,如果用好盈的电调,用60A的可以吗?

网友A:
保险点90A的好盈海王

网友B:
3660 看你用多少V的电
6S 锂的话 100A以上30V
6S以上锂的话 100A以上60V
不过用多少电压还是看你的电极KV值咯

网友C:
还有O带的桨的大小都好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