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油:原来用TOP30%,想换成COOLPOWER30%

楼主(2010-01-13):
换油:原来用TOP30%,想换成COOLPOWER30%
发动机
需要重新磨合吗?如何磨?OS50蓝头40个起落。
有同好指点一下吗?谢了!

网友A:
重新磨合?不需要吧?
估计油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微调。
没飞过油的,呵呵

网友B:
不需要重新磨合,但是要大约一个起落让化油器和引擎适应新油,也要重新微调油针,甚至要调整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