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啊 小毛病啊 郁闷啊

楼主(2010-01-13):
上月刚如手一台E4  不论是外观和精度  那都是 。  飞了这1个多月了,发现E4有以下几点小毛病

1。电池板支撑不到位,稍微重一点的降落就容易把电池板弄断。(现在的E4A解决了这一点)

2。底版装脚架螺丝的位置,也是动作大一点降落容易把上螺丝的位子搞裂。

3。尾推。。。从尾轴的光洁度上看,那是没得说。L臂也比YT的粗壮。但就是顺不起来,飞5个起落必须把尾巴拆下来从里到外清理,清理后装上就好了。后来我发现这不是清理的问题,这还是尾推设计上的问题。L臂和滑套球头在变距到左右最大处的时候,L臂把滑套拉的和尾轴有点憋上了,导致滑套在尾轴上不是很顺滑。。。现在就想找个比E4 L臂长一点的试试看  会不会好点。

网友A:
第3条,憋的话,就把L臂往下降点点吧!我在上L臂哪垫了个螺帽就好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月刚如手一台E4  不论是外观和精度  那都是 。  飞了这1个多月了,发现E4有以下几点小毛病

1。电池板支撑不到位,稍微重一点的降落就容易把电池板弄断。(现在的E4A解决了这一点)

2。底版装脚架螺丝的 ...

老大你降落也太狠了吧,什么脚架都经不起你折腾啊,还有尾巴顺滑的问题真正原因不是你说的那个,多注意一下塑料小连杆的铜套和塑料之间的配合,我的方法是拆下来,上下摇动100下OK注意还要往铜套里外抹点润滑油,我到是发现天线管才是真正的BUG,太脆了,塑料都那么脆???还有注意你的L臂安装顺序和说明书是否一致???中间有个垫子你垫了没?底部的垫子你垫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你降落也太狠了吧,什么脚架都经不起你折腾啊,还有尾巴顺滑的问题真正原因不是你说的那个,多注意一下塑料小连杆的铜套和塑料之间的配合,我的方法是拆下来,上下摇动100下OK注意还要往铜套里外抹点润滑油,我 ...

铜套间的间隙我是一点一点调整好了的 连接的地方绝对的顺滑  我上螺丝胶后都是等半个小时在检查 看有没有地方沾连 虚位很小 活动很自如 我也试过上点油(无名社的)  但感觉时间一长 还是有点发涩 不能达到很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3条,憋的话,就把L臂往下降点点吧!我在上L臂哪垫了个螺帽就好多了。

我现在垫了3个垫圈 L臂活动很顺了  主要愿意还是来自滑套

楼主:
现在我基本上是飞10多个起落 就把尾巴清理一遍.......清理后还行

网友:
我新装的E4也是尾巴不顺滑,肯定是铜套的间隙的事了,原以为就我这样呢,看来这是通病啊

楼主:
E4  都这毛病  不知道有没有适合E4的双推 哪位高人介绍下啊  想试试

网友:
我是把E4的铜套直接换成YT灰色的那种,到现在一直都很顺滑,原配的铜套可能圆度不太好

楼主:
E4的滑套其实没什么问题 主要还是他的L臂和单推  换成双推可能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