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制微车设计。导轨选用。很多技术问题

楼主(2010-01-13):
准备做一个行程200*100的微车,主要做铜铝。要求:带小拖板,带尾座,不用自动走刀和车螺纹,精度能到5个丝就行
家里只有锯子+锉刀+手电钻,但外加工比较方便。
电机预算1000。
-----------------------------------
TAOBAO上商品导轨大致有下面几种:
1.光轴
2.光轴带铝托
3.直线导轨

#燕尾加工费貌似比较高。

请高手指教几种导轨的承重、精度及其他优缺点。

【1.18学期结束后有图有真相】

楼主:
2楼列出一些遇到的技术问题,求解答

1.轴承和箱体、轴的配合是否只能交给加工厂?
2.床头箱分离结构的床,主轴与导轨的平行度如何保证?是通过底面加工吗?
3.尾座中心和主轴回转中心的对正如何处理?
4.那种厚的浮法玻璃可否当作钳工平板用?平面度够吗?

楼主:
被占了……
这楼列出一些参考资料:
1.http://www.sherline.com/
SHERLINE机床的主页。获益匪浅。内有
Lathe and mill exploded views with part numbers           小车小铣的爆炸组装图
Slide Shows on each model lathe and mill                      局部照片和参数。摘录如下:
-------------------
4400:
Swing over bed床身最大回转直径                3.50” (90 mm)
Swing over table拖板最大回转直径                1.88” (48 mm)
Distance between centers中心距                    17.00” (430 mm)
Crosslide travel 中拖板行程                4.25” (110 mm)
Spindle nose external thread   主轴外螺纹        3/4 -16
Spindle nose internal taper   主轴锥孔        #1 Morse
Hole through spindle       主轴通孔                .405” (10 mm)
Tailstock spindle int. taper    尾架锥孔        #0 Morse
Cutting tool size                车刀尺寸   6.35mm=1/4” (3/8” optional)
Electronically controlled spindle speed range转速 70-2800 RPM
Length overall        全长                32.5” (826 mm)
Width overall        全宽                10.55” (267 mm)
Height overall        全高                8.5” (216 mm)
Shipping Weight毛重                30 lb (13.6 kg)
4100:
Swing over bed                3.50” (90 mm)
Swing over table                1.88” (48 mm)
Distance between centers                                  8.00” (200 mm)
Hole through spindle                .405” (10 mm)
Crosslide travel                4.25” (110 mm)
Spindle nose external thread        3/4 -16
Spindle nose internal taper        #1 Morse
Hole through spindle                .405” (10 mm)
Tailstock spindle int. taper        #0 Morse
Cutting tool size                1/4” (3/8” optional)
Electronically controlled spindle speed range                70-2800 RPM
Length overall                        23.0” (584 mm)
Width overall                        10.25” (260 mm)
Height overall                        8.0” (203 mm)
Shipping Weight                24 lb (10.9 kg)

2.http://www.51sieg.com/article_cat.php?id=6
西马特官方说明书下 载,内有爆炸图

3.http://www.sunthaibearing.com/product_detail.asp?id=63
直线轴承系列之支撑导轨单元(SBS 系列、TBS 系列、SBR、SBR...L 系列、TBR、TBR...L 系列)的规格表

4.abba直线导轨的规格表
文件名: ABBA.pdf
描述: ABBA.pdf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f06d6828-0015-11df-b997-0014221b798a/

5.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3558&;highlight=%CE%A2%D0%CD%B3%B5%B4%B2
10mm圆钢前辈的贴已经下 载保存。这个行程貌似150*100左右

网友:
还是坐板凳好了!

网友:
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
看过全贴,
自制!!!
你只有一个技术问题:
预算里少打了个0
讲笑的,不要打我呀。。。我挡挡挡挡
楼下的正解

网友A:
学坛里的老大收个手板床改改就是了,全部自摸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坛里的老大收个手板床改改就是了,全部自摸不划算

自制不光是费用高而且精度。当然,如有熟练的技术;大量的时间并且有免费的JJ可调配使用者就不用担心什么了。

楼主:
气缸油缸。有用不?

名牌厂出品。可惜是铝的
http://www.s-ns.com/upload/produ ... 5_9_17_36_96707.swf

做个木工机床多简单啊。

楼主(2010-02-26):
俺的微车计划因为技术问题和资金问题和精力问题搁置中…… 念念不忘

画了两张图。
第一个设计:行程200*100,槽钢床身+二手线轨大拖板+光轴中小拖板+梯形丝杆,100mm三爪卡盘,带尾座,塔轮皮带变速,750W电机,粗略计算可小干钢,精度大约在0.05,粗核算成本将大于1400
第二个设计:行程100*50,槽钢床身+光轴大中拖板,无小拖板+普通牙条,1-13mm钻夹头代替卡盘 ,无尾座,塔轮皮带变速,200W电机,粗略计算可小干钢,精度大约在0.05,粗核算成本大约500。

都是3DMAX画的装配草图。因计划中止没有画零件图。
(两个设计整理后放图上来。有人能把它们实现就好了,哪怕不是俺本人……)

楼主:
设计中主要遇到两方面问题,供高手一笑,菜鸟可作前车之鉴:
1.加工能力不足,虽然可以外包但大多零件、配合都要修修磨磨,家里干不了,连基准平板都没有
2.没有铸件,整个机床由大量板件螺栓/螺钉连接,刚度受到极大影响,而且配合调整将十分麻烦!

作为一个菜鸟,应该先去买砂轮机、台钻、钳工工具量具。但当这一切都有了,你已经不是菜鸟了……

网友:
1.轴承和箱体、轴的配合是否只能交给加工厂?
正解
2.床头箱分离结构的床,主轴与导轨的平行度如何保证?是通过底面加工吗?
主轴安装测量芯棒,以道跪做基准,前提是道跪和主轴必须达到预期的精度要求。(绝对和低面没关系)
3.尾座中心和主轴回转中心的对正如何处理?
以主轴为基准,调节
4.那种厚的浮法玻璃可否当作钳工平板用?平面度够吗?
最简单的去买块瓷砖或者大理石,划线足已。

网友:
LZ发个帖子请DX们进来指点呀!

坐等高手出现!很好的想法,支持LZ

网友:
把图发给我,给你看下,也许我能给你搞定,
其实我也想做床,当初来这就是中的此毒

网友:
其实楼上已经有很好的建议了
你怎么不考虑下呢
手扳床改造,完全能满足你的经济能力和加工范围的要求,唉。。。。。。
难道非得做一个出来,才能知道前人走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