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拉玛换上天8S2.4G的接收,需要什么设置?

楼主(2010-01-13):
大拉玛换上天8S2.4G接收后,推油门要过中点后有反应,向左打副也没反应,向右打副翼转速升得很快.请换过的或老师指教.

网友(2010-02-12):
设置成固定翼应该就可以了 lama的接收不是混控的 混控模块在三合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