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U34首飞成功

楼主(2010-01-13):
这次发的录象是我自己飞的上次发的是 我徒弟飞的 飞机颜色不一样http://www.56.com/u48/v_NDg5MjI4NDU.html

网友:
副翼没和矢量混控啊?
我的也是蓝色的,没装完呢,等着换涵道呢。

网友:
帮你发出来。

网友:
这机机,帅吊了。

网友:
什么电池飞的
。。我的飞机正在路上,不知道要配什么样的电池

网友A:
是用两块3S 2200MAH 20C电池飞的,4S最好。这师傅的降落也不怎么样。。。改天我教教你。。

网友:
漂亮,飞得也极漂亮!

网友:
请说一下s-34的配置,谢谢!另外,这个jj能用辉胜的9克(s版)舵机吗?是否需要反向舵机?如果需要lz是买的商家的还是自己改的?

网友:
这机机我这种穷人玩不起啊!羡慕啊

网友:
能飞4分钟,还不错。平均电流66A,功率700w。

网友:
这机机..太贵了..空机都800多..

一炸......额.....................

哈哈..祝爽飞..真的很好看..

楼主:
ggggggggggggg

引用 网友A:
是用两块3S 2200MAH 20C电池飞的,4S最好。这师傅的降落也不怎么样。。。改天我教教你。。

这个非机的升降太灵了 100的时候角度大在加上失量喷口 稍微动点就抬的很快   从我原地翻筋斗的动作就看的出来 所以这飞机要设大小舵角 或调小行程

网友B:
好看啊~但好像起落架没收起来啊

楼主:
gggg

引用 网友B:
好看啊~但好像起落架没收起来啊

收了的后半时的飞行就收了 特别是 低空通场的

网友:
好机,好靓

网友:
就在那里转圈啊!没意思!

网友:
帅呆了 请教楼主多少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