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调机问题

楼主(2010-01-13):
450装机调试时,桨夹是否应与倾斜盘一样,要水平的才行?

网友A:
不一定,斜盘的位置决定桨夹的角度,没调之前只要确ren桨夹连接的两个球头拉杆长度一致就可以了。

楼主:
那只要两个拉杆长度一致,舵机中立位后倾斜盘,中联臂,日字框都水平,不用管桨夹的角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