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美国手和原生日本手

楼主(2010-01-13):
原生日本手改的美国手和原生美国手是完全一样的吗?我的意思是除了杆,原生日本手和原生美国手还有啥区别?

网友A:
别抢! 我沙发 看下文.

网友B:
互相改的话:
对于低档控,改卡片还要改线
对于高档控,改卡片,其他没有区别,软件都是支持多种mode的
对于特别高档的控,除了高档控的区别外,油门杆可能有短行程,这也是区别

网友C:
最最起码,3D模式开关和油门锁定开关的位置是相反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对哦,一般油门锁定都是油门边

网友D:
哇~!!!!!!!!!楼上的头像!心脏差点超速

网友E:
呵呵,我也看看能不能把那些开关也换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