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泡沫五轴联动,制作2米见方的产品,精度要求不高,能DIY出来吗?

楼主(2010-01-13):
雕刻泡沫五轴联动,制作2米见方的产品,精度要求不高,能DIY出来吗?

网友:
改一下行程就行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5774&extra=page%3D12

楼主:
这个三轴的,五轴能实现吗?

网友:
问一下楼主,5轴后处理搞透切了吗??

楼主:
主要是做模型用,类似人像,比较复杂,但是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A:
如果要雕真人大小的360度立体雕象,除了需要5轴,光数据输入,软件处理就是个难点.

网友:
嗯,做白日梦的时候也想过,硬件好弄,软件难于登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雕真人大小的360度立体雕象,除了需要5轴,光数据输入,软件处理就是个难点.

数据输入我们可以自己搞定,你上次不是说自己考虑考虑?正规生产厂的估计至少要过百万,厂家说只有欧州的,西门子的了,所以说很高,软件价格也是很高的

网友:
我们探讨过,硬件搞出来有把握,就是软件比较头疼,没有完全把握

网友:
 这么大的行程,貌似只有5轴AC双摆头结构最可行?但5轴里面好像这种后处理最麻烦

网友:
五轴联动,做两米见方的东西?!那这个估计只能做龙门结构的了,除了XY轴以外其他三轴都得做在机头上,还是比较难以想象,真没见过五轴那么大的加工面积的,倒是并联床加工面积很大

楼主:
龙门结构也行的,好像厂家说的就是其它三轴就是在机头上的,这样话用西门子的系统,可能价格一下就上去了

网友:
现成的系统

网友(2010-09-09):
后来呢,做了吗

网友:
XYZ轴加电机转速一共是4轴输出,5轴的话还有哪个轴?

网友:
楼上的,转速不算,还有两个旋转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