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60可以飞50e的飞机么?

楼主(2010-01-13):
本来50e级别建议是4250级别的马达,最大功率900W,

但是我手头只有4260 KV680, 1100W

相比4250 KV720 转速低了不少,但是不知道能不能通过用大一点的桨来弥补。

4250 KV720 是14*7
所以我打算4260 KV680  14*8

都用4S lipo

目前最担心的是实际转速方面的问题,如果谁有4260的实测数据,请附上,我可以做个参考

网友A:
当然可以飞50级的,用6S(22.2V) 4500毫安25C,包你爽,桨自己配合适的。

网友B:
我觉得楼主这个4260同样的配置下来不会比之前的4250动力差,虽然KV差了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楼主这个4260同样的配置下来不会比之前的4250动力差,虽然KV差了一些。。。

4250比4260?

网友:
基本都无差别个!!!

我现在都是用4547,,,680kV        7SA123   飞50E
爽飞

过两天机回到计划用5060上70级F3A再次再次再次油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飞50级的,用6S(22.2V) 4500毫安25C,包你爽,桨自己配合适的。

4260 680KV
你让他用6S 电池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飞50级的,用6S(22.2V) 4500毫安25C,包你爽,桨自己配合适的。

报告大桨   就算这样可以  难道我用11寸的桨么? 气流面积比鸡头还小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告大桨   就算这样可以  难道我用11寸的桨么? 气流面积比鸡头还小阿

火 箭来咯!!!6S的锂电

网友:
以阿波罗50为例,当时论坛上很多前辈都推荐我用4250   6S来飞,后来我迫于个人经济压力,只能屈就用了5S,当然我也知道6S可以飞得很爽。前车之鉴,我不想把自己的遗憾带给后人,所以我建议用6S,飞机是怎么爽怎么飞为好。不过后来我仔细看过,LZ这个KV就选用5S的吧,肯定不超标。至于桨的选择,我是进行海选,选出最合适的,不超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报告大桨   就算这样可以  难道我用11寸的桨么? 气流面积比鸡头还小阿

可以选用12X4—13X8这个区间之间的,但必须在地面先实测最大电流(用钳形表),看是否超过电机、电调的核定电流标准。另外,如是阿波罗50,用12寸桨一般不会打桨,13、14有可能会打桨,否则桨大了,飞机某些部位就要作相应的调整了。打桨,不是说一次不打桨就对了,要100个起落不打桨,那才叫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用12X4—13X8这个区间之间的,但必须在地面先实测最大电流(用钳形表),看是否超过电机、电调的核定电流标准。另外,如是阿波罗50,用12寸桨一般不会打桨,13、14有可能会打桨,否则桨大了,飞机某些部位就 ...

我现在主要是打算拿来飞3D的  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

所以5S和6S的配置不太适合我   我想用14寸的桨

楼主:
测试了下

4260 680KV    4S lipo

13*8 JXF 尼龙桨

8500RPM  2600g 拉力 44A

楼主:
双天的马达计算器

以APC 13*8E 为基准的计算结果

基本转速一致,电流为48A,拉力是2900g

网友C:
阿波罗50配什么电机电池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波罗50配什么电机电池比较好?

如果是4260的马达   可以采用我这颗KV680   但是一定配5S 来飞

这样配APC12*8  电流60A  拉力3500g  桨气流129kmh 转速10000转

以上数据来自双天马达计算器   根据我的实测数据  转速和电流应该可信

BTW
我这颗马达有出售的意图,因为本来打算飞3A  现在要飞50e的3D,太大了
打算换装4250

网友:
5s电池有点不上不下,我一般都用3s,这样可以组成6s、9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