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怎么设置陀螺仪?

楼主(2010-01-13):
DSX7怎么设置
陀螺仪
?感度,锁尾、速率,还有感度输出通道?

网友A:
去泰世的栏,看老金的帖子DX7和DSX7差不多的

网友:
那怎么才能切换锁尾模式?

网友B:
我的已设好,但不能切换锁尾和不锁尾,只能随模式开关自动切换两个感度值.

网友B:
也可以手动设置2个档的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