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m接收机上写的DUAL是什么含义

楼主(2010-01-13):
看图,高频头的没照,就是fp tp fm 的,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有晶体写的fm tx
问题在接收上,写着DUAL,而且接收用的晶体上也写着DUAL,这点就不同于发射的晶体了,我想问,DUAL重要么,貌似futaba10pcm通接收就带,146ip就不带,如果用普通不带DUAL字样的晶体给这个10通接受用可以么?

网友:
TX貌似是发射晶振
RX是接收晶振

网友:
2次变频的意思,好像不能混用。

网友:
Dual Conversion=2次变频

网友:
楼上2位 回答正确,加10分!

楼主:
2次变频。。。学习了,多谢几位,要有原理解释就更好了,那10通的接收晶体是不是也只能用带DUAL标记的?幸亏先来提问没乱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2次变频。。。学习了,多谢几位,要有原理解释就更好了,那10通的接收晶体是不是也只能用带DUAL标记的?幸亏先来提问没乱买
二次变频的晶体与一次变频的是不能混用的。
二次变频晶体与接收频率相差一个较大的中频(有10.7M、6.5M等)。一次变频晶体与接收频率一般是相差455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次变频的晶体与一次变频的是不能混用的。
二次变频晶体与接收频率相差一个较大的中频(有10.7M、6.5M等)。一次变频晶体与接收频率一般是相差455KHZ

谢谢指教,好深奥~~没明白“二次变频晶体与接收频率相差一个较大的中频(有10.7M、6.5M等)。一次变频晶体与接收频率一般是相差455KHZ” 是为什么,接收的频率不是靠晶体来体现么,怎么与自己还有差距,或者意思是发射与接收之间?那相差的话不就对不上频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