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井底之蛙请教电机和电池问题!

楼主(2010-01-13):
一只82CM长双发CAT重3斤!(以包括所有五金配件和电子配件就是不包
电池
)
用200A电调!
我想换
电机
但是不知道换什么好我找了下有几个电机可是不知道那个好一下是电机老鸟们帮我挑挑!
1.飞速达 B3674 KV2770
2.飞速达 B3665 KV2399
3.飞艇(带水冷) B3674 KV2770
4.飞高 5408406XL KV2770
以上4只那只上我的上发CAT比较好呢?还有那些电机可以提供介绍的呢?
还有我上几伏的A123电池比较容易上100(速度)呢?
井底之蛙在这等候老鸟们解答!

网友A:
用3665那款可以了配8s2pA123因该有过百能力

网友:
谢谢。。还有忘记说了我想用436/3 或432/3那只船桨好啊?

网友A:
正常情况下两个桨都能用,但先从小的试起是原则

网友B:
使用3665那个
同意,主要是KV,其他的都2K7多了,
电机倒可以考虑 FG,但是KV用2K3 ~ 2K4 差不多了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叫我试试飞高啊?把KV选在2300-2400之间啊?可以叫厂家试试可不可以降低一下KV值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