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航拍,什么平衡比较好,谢谢

楼主(2010-01-13):
航拍油动直升机用什么平衡仪,用过的说说,谢谢

网友:
德国鬼子的,6000多元一只,我见有钱人用过,非常稳!

网友A:
德国的 但是航拍的话 平衡仪会不停修正飞机姿态 导致画面不稳定。影响画面连贯性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德国的 但是航拍的话 平衡仪会不停修正飞机姿态 导致画面不稳定。影响画面连贯性的效果

除非你本身机子就没有调好,平衡仪的修正是在你刚开始倾斜的时候就修正,所以修正量很小,不会造成画面不连贯.

网友:
GyroBot900 平衡仪 MEMS三轴陀螺 gb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