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fei的250改尾双推套件到手了,上图供参考

楼主(2010-01-13):
做工还可以,表面处理还有改进空间,不多说了,大家自己看图吧,最后一张红圈的地方虚位比较大,需要自己加一个垫片

网友A:
正想发个帖子介绍,就看到这个帖子了,我的方案比楼主的稍微好一些
1) L臂那里用原配的螺丝是不行了,我加了个轴承,上250用的最长螺丝,效果很好
2) 蟹爪不要用250原来那个,200v2的蟹爪更好.
至于尾翼和中联,我跟楼主想的一样,250的尾翼和中联明显比200和好,所以用回现有的250尾旋翼组

网友:
看来个个都是高手了!顶!!!!!!

网友:
两位的图是非常精美

网友:
试飞了一下,发现楼主的蟹爪方案是对的.我原来是想用250的尾横轴+200的蟹爪,但是由于250的尾轴不够长,导致向左的行程不够,没法控制这个方向的旋转.
总结如下
1) 如果用250的尾横轴和尾旋翼组,就只能用250的蟹爪.
2) 如果打算用200的蟹爪(ep200的蟹爪设计得比250好), 就必须用200的尾轴, 这种方案的唯一缺点是:200的尾轴比250贵很多, 而且没有尾齿轮不是金属的

网友:
金属尾齿轮可以从250尾轴拆, 只是200尾轴的前端是螺纹的,
装250的尾T座,直径稍微偏小了点,我索性尾横轴连桨夹也暂时用200的,
200的尾桨夹质量也比250好,

网友B:
而你这个带离心锤的理论上应该更好,不知道做工如何
(指轴承装的时候,是不是和桨夹内壁配合的紧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你这个带离心锤的理论上应该更好,不知道做工如何
(指轴承装的时候,是不是和桨夹内壁配合的紧密)

这是yt 250se的桨夹,原装跟飞越的一样虚位很大,改成双轴承就没有虚位了.

网友:
呵呵!还是有很多人喜欢改成双推的,这想法不错吧! 顶!!!!!!!!!顶

网友:
回家我要研究一下我的YT250

网友C:
LZ那里弄的啊?PM个地址呗!我也想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想发个帖子介绍,就看到这个帖子了,我的方案比楼主的稍微好一些
1) L臂那里用原配的螺丝是不行了,我加了个轴承,上250用的最长螺丝,效果很好
2) 蟹爪不要用250原来那个,200v2的蟹爪更好.
至于尾翼和中联,我跟楼主 ...

我最后L臂的固定处理成这样了,顶上一个铜垫片,下面上下各一个薄轴承,用长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那里弄的啊?PM个地址呗!我也想要!

找楼上的feifeirc

网友:
楼主的尾舵机拉杆是自制的哦

网友:
zifeirc的淘宝总不在线,拍2天了都没有人修改邮费,239元的250空机新春优惠形同虚设,哎

网友:
他没货的,我拍过2次ep200头,都没发出来,qq见到我还下线

网友(2010-05-10):
zifei又现身淘宝了,我买了好些ep-200的配件,真棒

gaui的ep-200,配件是个大问题,zifei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研发,这次我又买了好些配件,200终于可以进补了
真棒!!
店主较忙,如果找不见他,可以联系云儿模型的
把这个消息告诉GAUI的玩家朋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