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50电调

楼主(2010-01-13):
刚买了一个新西达50电调,飞第一块电空中断了两次电,下来在加油门就正常能飞起来,费第二块电,刚飞了有半分钟吧,断电下来,就在加油门,电机就转不动了,电机是一动一动的,就是转不起来。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把电机线中的其中两根倒一下,让电机反转,电机就能慢慢转起来。把电机皮用手轻轻摸着在启动,电机就转不动了。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知道的给说说,谢谢了

网友:
保护还是超缓起来

网友:
我准备买!还好。没入手。。怕怕!

网友:
新西达50我就在用

马马虎虎 用着也还可以。没你这样的毛病出现过

网友:
是不是虚焊了?

以前我的新西达2212+30A电调也有这个现象。后来发现是电机线虚焊。。。

楼主:
我的电机没事,换KDS的电调,安装上一点事也没有,再换成新西达电调还是那样。电机也是新西达的2218,应该兼容啊

楼主:
不是缓起,是启动不了,

网友:
说明这电调有问题,看来又要返厂了。

网友:
可能是电调的香蕉头有虚焊现象........

楼主:
电调有毛病返厂维修去了,快半月了,不知道年前能不能回来啊

网友:
晕死了,原来XXD50A那么多问题,我的才用了一回就出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了,空中熄火,下来后可以继续正常使用,再换电池的时候电机就抽筋了,抽了2秒电调直接冒烟!拆开一看烧了一排MOS,郁闷的是费尽周折买了MOS换上去后又出现同样问题,电机抽筋几秒后又把MOS烧了一排,靠.....后来一咬牙买了ZTW40A,天下太平也.....

网友:
我的XXD 50A也是有问题,开始玩时要预热一块电池,要不就一抖一抖的飞不起来。。。后来买了ZTW 40A就一切正常!

网友:
我今日也是第一次用的XXD 50A在空中死火,幸好飞机滑翔性能好!降落后发现电调超热,等到电调降温时候在测试一齐正常~!这种XXD 50A电调我一次入了3个,原来问题多多的~上成品机还是不要用它为好了!LZ~~你用的XXD 50A是不是蓝皮的?

网友(2010-04-09):
我也碰过
是虚焊,或电线质量不好过热短路

网友:
用了那么久我没出过问题 嘿嘿

不知有人会不会说我  托

网友:
好像真的是虚焊哦,电机或者电调都有可能

网友:
俺有一只XXD50A直机版,可用控编程的,飞了一千多次了没事,而且是我用过的5个电调中温升最低的,热天能连飞7个电池,上个月闲得蛋疼把它拆开研究,结果把单片机整坏了,气得俺吐血.
   倒是俺手中有一个传说中的ZTW40A的,新的才飞几次就把透明的膜烫坏了.热天连飞两个电池绝对会过热保护.发到厂里检测说:这是老版本的就这样,要注意散热.升级了软件发回来.装在JJ上不带头罩一试,一样的发烫.现在根本不敢用.敢情俺被成了小白鼠.
   哥玩的不是电调,是电炉

网友:
XXD.........我今天也是这样,全油门断电两次。害的我迫降两次。回家,反复推油测试,发现偶尔会出现停止转动情况,商家卖也不告诉我。找商家换,说补差价换好的也可以。商家也不换。说厂家不管。我终于明白了。

这个电调真的很好。是商家找XXD定制的。目的就是让你炸机。哈哈。。。。。。。印证一句话,老*不差钱,就差好电调。
(我发誓以上所述都是事实)

网友:
我的XXD 20A 电调,AX1806N    油门推1/4 电机才开始转动,怎么回事?
也就是说,油门从最低点推起,前1/4油门,电机没有反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