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solo pro 260的十字盘是水平的吗,传说中的懒驴打滚 ...
九鹰solo pro 260的十字盘是水平的吗,传说中的懒驴打滚自站立

楼主(2010-01-13):
新到手的260,十字盘严重的倾斜,而且可以沿主轴竖向移动5MM左右
舵机
保持不动,十字盘移到最高点时就能水平,移到最低点就严重倾斜
让我惊讶的是
打右副翼是朝侧右后方速退!
更让我惊讶的是
这样的状态
遥控微调全部是居中的
飞机居然可以轻松的脱控悬停
前进后退航线一点没有影响

网友A:
因为十字盘倾斜~~右打肯定会向后退吧~~
我也有这个问题~~向左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B:
以前的lama也是,方向老是偏。莫非是45度平衡杆的原因?

楼主:
我想明白了!
这也就是260可以驴打滚倒地自站的奥妙之处
悬停时,桨叶和平衡杆的力量将十字盘上提,呈水平状态,可以稳稳悬停
打右副翼时,舵机力量将十字盘推斜,理想状况应该右移飞行,由于十字盘竖向的可移动性,造成有竖向的其他方向的倾斜,形成侧后飞
遥控回中时,没有舵机力量了,那么平衡杆的力量将十字盘拉上\拉平,于是就可以自稳定
同样的
起飞前,呈懒驴倒地状态时
推油门,平衡杆强大的力量将十字盘竖向移动拉平
于是懒驴就站起来啦

网友C:
飞CB100的飘过............前后左右都很精确。。。。

网友D:
飞CB100的再飘过.........等以后CB100玩熟后,换2S无刷电调,用2S锂电来暴力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