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开工 开装65CM O船~请各位高手们,帮着看看~

楼主(2010-01-13):
一直对船有种狂热的热爱~最近准备出掉手上的车,专心装船~
配置如下:
实在是搞不起无刷,穷了点,只能搞搞有刷的船玩玩,其实有刷上高压,速度一样可以上去。
启德买的有问题的65CM O船壳~(就是船盖不太标准,合严实~) 176元
有刷:田宫 540R 级
电机
30元
有刷电调:120A有刷 双向12V 高压电调 105元
接收: FUTABA 122JE 加晶体 60元
电池
: 3S1P A123电池 9.6V 四组 96一组 专用
充电器
:60元
(电池全部折腾下来超过500元了,贵,实在是贵)
轴系:50元
舵:35元
水管:10元
铜管:15元
准备DIY的电机坐铁片 1元
现在有几个问题:
一是电机坐,不知道用什么工具打锣丝孔,不有就是中间的轴孔小了点,不知道怎么加大。
二是:看吸水舵,不知道是不是装高了点~
三是:我看硬轴很一般,怕中间漏水进来~~不知道怎么处理~
请各位大大,帮指教下~

网友A:
支持哈,
他的壳我也拿了一个,问题也是一样,
但是现在还没想装,
在等等,
不过壳还不错,
等看你的试跑咯

网友B:
你这船就算是用了高电压,你用有刷的话要用小浆不然电机的温度会很高没跑一会就烧了,速度也快不上去了,可以上40就很好了

网友A:
还是搞个无刷吧,
XXD的外转也比这个好啊,

网友C:
这船试水后,下一步你会想用无刷的

网友D:
用有刷电机记住做好防沉。。。我的有刷救援船烧电机已经烧到到怕了。

网友E:
你不觉得这个电机配这个船看起来有点别扭么?

网友F:
这船通过轴进水是个很大的问题,不知道通过排水嘴这种东西能解决吗?就是下面这东西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83be6&x_id=0db2

网友E:
大船用得…用在只有一半长度上得可能有点…………

网友:
在硬轴里放些雪油试试啦。。可以改善进水情况!

网友G:
这样搞浪费了个船壳啊

网友B:
罪过罪过啊!这船壳可惜了!

楼主:
各位说的太让小生怕怕了`~
之所以我坚持上有刷电机原因是:
国庆时给老姐的孩子买了个玩具船~1.2米 塑料壳~ 236元~
机上配的就是有刷550电机~~原电池为:7。2V 1800MAH电池~
原电池不快~
后来我脑子一发热,组了两组A123电池~~直接换在玩具船上~
船的速马上上来了~~~我觉得那个速就够了~玩过两组电,感觉不错,也没烧过电机啊~~

网友H:
这个123的价钱 加点就能买lipo了

网友B:
LZ把玩具和模型搞混了!现在的A123价钱贵还有没刚出来的时候好!没有什么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