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电压问题

楼主(2010-01-13):
航模接收机电压范围一般都是4.8-6V,最近想用个6V的铅酸蓄电池给接收机供电,但这种充电池充满电在7.2V左右,想串个整流二极管降压,不知可行否。另外,有朋友用过蓄电池给接收机供电吗,谈谈你们的使用方法

网友:
6V不是问题,但直升机尾舵不能超过4.8V,须加降压线。第二是重量太重,不宜用作接收!现在接收电不是很贵的。还是用镍电比较好!四节或五节的均可。我是这样用,包括600电动直机。

楼主:
主要看重了蓄电池的大容量,在者我用的地方对重量没有太多要求。现在比较头疼就是蓄电池充满电要7.2V左右,不能直接用啊

网友:
不可以用二极管降压。UBEC,或好点的线性稳压器。
二极管降压的电源性能极其丑陋。

网友:
刚买了一个HITEC OPTIC6,感觉物有所值,但是中文说明书太简单了,不知道如何设置负螺距?把遥控调到PTCV设置,但不管怎么按DATA - 键,就是不出现负数的负螺距值,但按DATA+或DATA-却可以正常调节正螺距值,百思不得其解?请哪位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看重了蓄电池的大容量,在者我用的地方对重量没有太多要求。现在比较头疼就是蓄电池充满电要7.2V左右,不能直接用啊
用开关电源把电压降到5V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畜电池?这样就快比动力电池重了。

网友(2010-03-08):
航模 界
要重视每一个重量
哪怕是1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