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不叫航拍的航拍,乱拍!

楼主(2010-01-13):
上了小赛182 上了MINI DV 把小DV放在机腹下简单的固定就飞了一下,新手,第一次,不要笑我,另外,视角好像有些问题,请问各位都把DV放在机机的哪个部位上呀?~!

网友A:
这个角度需要高度才不会晕机……放侧面好些,再不就是固定在机翼上,正视前方

楼主:
好的,下次改下位置 再说!呵呵!

网友B(2010-02-23):
镜头太大了 用3.6MM的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