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UNA6用起来味道特别难闻啊??

楼主(2010-01-14):
UNA6使用简单,充电快速,尤其是对于那些老电池冲起来更是得心应手,性价比又很高,我还是很喜欢的。只是……
我的UNA6充电的时候,内部一热,就会释放出难闻的刺鼻的气味,很不舒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现象。
还有这个味道会不会对人体有影响啊,请知道的朋友说下,谢谢!

网友:
新的?里面什么东西过热了,烧糊了吧!最好拆开了看看

楼主:
没有啊,感觉充电还蛮好的,拆开也没见什么异常。测试过风扇也能正常工作。
我只是奇怪那个风扇为什么是往外吹的,而不是往里吹的呢,往里吹效果不是更好些么?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的,厂家产量不足,到手都是很新的,里面很大的清洗电路板溶液的味道,一用发热就散发出来了,用一个月就好了。。。

楼主:
嗯,不知道会不会得白血病、癌症之类的。呵呵
厂家?是一个爱好者,暴强的爱好者。新款的芯片编号也不抹掉了,呵呵
确实挺喜欢这款充电器的,比串充平衡的好太多了。

网友:
没错,我的也有这个味道。我以为是充电器的上面的黑漆的味道

网友:
标题

没错。应该是电路板工业清洗剂的味道

网友:
用的时候保持室内通风良好~~~~

楼主:
要不要种个仙人掌什么的绿色植物吸收有毒气体,哈哈。
北方冬天本来就挺冷的,还要通风,太不近人情了~

网友:
小心中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的,厂家产量不足,到手都是很新的,里面很大的清洗电路板溶液的味道,一用发热就散发出来了,用一个月就好了。。。
哦,原来是这样,哈哈。

网友:
还没用,怕怕。

网友:
好象新的电器都有的吧,

网友B:
問大家A6 充 6S  開5A 去充,  那電源的T插頭是否會燙手?
我的充一下,那T頭溫度就會燙手,
用IR 溫度計量T頭熱縮套外的溫度已經到75度..

所以都敢開到8A去充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問大家A6 充 6S  開5A 去充,  那電源的T插頭是否會燙手?
我的充一下,那T頭溫度就會燙手,
用IR 溫度計量T頭熱縮套外的溫度已經到75度..

所以都敢開到8A去充電.

你什么电池要8A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問大家A6 充 6S  開5A 去充,  那電源的T插頭是否會燙手?
我的充一下,那T頭溫度就會燙手,
用IR 溫度計量T頭熱縮套外的溫度已經到75度..

所以都敢開到8A去充電.

应该不会烫手吧 才20A不到的电源,建议检查一下接触是否正常

网友:
敢问你电源功率是多少的,6S的123吧,5A充差不多100W了。估计你电源功率不太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