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左手油门原来是这样?

楼主(2010-01-14):
本人最近在练习模拟器,采用Mode2 左手
发现居然方向通道和油门通道在左手
一直认为只是简单的把 的副翼、油门通道调到左边呢....
那么,美国手和日本手都是左手油门,难道都是
左边:上下为油门通道,左右为方向通道;
右边:上下为升降通道,左右为副翼通道吗?
还望各位老鸟指点指点,3Q 3Q.....

网友A:
MODE1(日本手)——左边上下升降、左边左右尾舵、右边上下油门、右边左右副翼

MODE2(美国手)——左边上下油门、左边左右尾舵、右边上下升降、右边左右副翼

网友:
我也是过换油门.换了就变秒炸

网友:
 换手很痛苦滴,自废武功啊 一切从头练

网友B:
我两手都能用啊

网友:
换手适应是个问题,所以我至今都没有换成美国手

网友: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还曾经看到一人用的是左手:上下副翼,左右油门。右手:上下方向舵,上下水平舵……

网友:
美国手飞直机,日本手飞固定翼3D机

网友:
刚刚把T8改成左手油门

左手上下:油门+螺距
左手左右:方向(尾舵)

右手上下:升降(俯仰)
右手左右:副翼(滚转)

电直﹑电固通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手了

网友:
原来我练得是小日本的萝卜手,现在才知道,呵呵

网友C:
我用美国手,比较符合真飞机的驾驶习惯,也可以为2012做准备~~

只是控的选择上要稍加留意~~

网友:
玩具控咋油门都在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美国手,比较符合真飞机的驾驶习惯,也可以为2012做准备~~

只是控的选择上要稍加留意~~

为2012做准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两手都能用啊
厉害~~~~~~~两手~~~~~~~~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人真是牛人 ~~~~~
不走寻常路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本人就是用的你这样的设置方式
还在练习升降和副翼通道
哈哈
左手闲着,可以边玩模拟边抽烟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E1(日本手)——左边上下升降、左边左右尾舵、右边上下油门、右边左右副翼

MODE2(美国手)——左边上下油门、左边左右尾舵、右边上下升降、右边左右副翼

是这样的吗?
怎么日本手 不是油门也应该在左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吗?
怎么日本手 不是油门也应该在左边吗?

你信春哥不,信春哥得永生。。。
信我的MODE解释就是信春哥

当然是对的拉,按照你说的你现在是美国手,继续练吧,就像sonyex678说的等到2012还可以直接上各类大小真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最近在练习模拟器,采用Mode2 左手
发现居然方向通道和油门通道在左手
一直认为只是简单的把 的副翼、油门通道调到左边呢....
那么,美国手和日本手都是左手油门,难道都是
左边:上下为油门通道, ...

美国手是左手油门,中 国手跟日本手都是右手有门的。

网友:
终于搞清了!日本手和美国手的区别.我用的日本手!

网友F:
我是美国手 觉得美国手好用

网友G:
真飞机的习惯来说,升降和副翼在一起会好点。我回去就改,原来一直用的小日本手,把方向和副翼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