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FPV安装准备

楼主(2010-01-14):
原装电路板是为大舵机准备的,9G舵机装不上去,需要自己加工塑料安装片。陀螺仪在机身上打孔固定,穿捆扎带,固定陀螺顺便把升降和转向的舵机线提高,避开钢丝。

电调的电源线需要焊接延长15CM左右,接收机放在机翼安装位下面。电池放机舱最头上,泡沫中间开槽,放电池就稳当。

从a_wen那儿学到瓶盖+木垫片大法,固定2212无刷电机,长螺丝从光驱上拆的,原装螺丝不够长。电机要尽量往上装,不然7060会砍到碳管。

仿APC 7060桨+桨快装器,快装器加螺丝胶拧紧。(对桨保护器的胶圈不放心,为几毛钱的东西飞丢机机划不来)

接收机布线

接下来还差机身装云台和发射机了。。。哇哈哈哈~~

网友:
这样也不错~不过原舵机和接收电路板是一体的,电路部分没什么用还占地方,舵机还是挪在机身两侧比较好多出的空间安放电池。

楼主:
舵机安装位置其实无所谓了,装在机身上打孔和固定比较麻烦,降落不好容易弄坏舵机,还是机舱内对舵机更加安全。
装其他设备,在舵机之上加个塑料板即可。

网友:
期待LZ的飞机早日起飞,我的以首飞了,感觉棒极了

网友:
翼龙现在绝种了,这个能否代替,期待视频

网友:
我也一直想买这个机器,不知性能这样?期待啊?

网友:
922为什么用在升降上而不用在方向舵?

楼主:
相对而言,在FPV的过程中,升降对于画面的稳定性高于转向。

网友:
用2.4G接收机啊?那你就等着失控吧

楼主:
我不飞出300米的,测试嘛~~~ 等二代功放降价再入。

网友A:
这个浆很锋利,我今天试车的时候把中指削了两块皮,不知明天还能不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浆很锋利,我今天试车的时候把中指削了两块皮,不知明天还能不能飞了~

~~ 千万小心啊,我是上个月手指被飞翼伤了,手指缝了20多针。。。还好没断。千万注意安全。

网友:
火焰飞FPV,楼主你是选对了。
这个载机,载重量和滑翔比都超过翼龙,但是它也有不少缺点;没有副翼,垂尾太小,拉杆弯曲,舵角太硬等。
不过这些经过动手改动后都可以解决。飞FPV有六次了,一直没能录成视频,随后连同视频和解决方案一起发至论坛上。

网友:
今天试飞火焰很成功,比乌鸦好操控,比较慢比较飘,2212最大动力可90度爬升,最后方向舵卡死炸机,辉盛真让人不放心啊~

网友:
这种APC桨是辉盛的么?要自己扩孔吧?

网友:
我有有架火焰.动力用的XXD2212 KV1400 配8060慢速桨 电机位置上移了一点才把8060装上的.现在飞机带电池全重900克.感觉有点太重了.麻烦飞过火焰的人说下各自的火焰都多重.900克是不是飞起来会很快啊?很担心啊

楼主:
没量过。。。晚上回去称一下

网友B:
900g确实重了点,你用什么设备能900g?

网友C:
想知道火焰的动力配置和载重量!

网友D(2010-03-22):
火焰不要开副翼 舵机装后面

网友E:
你会装吗?楼上的.

网友F:
我用火焰带尼康E3700数码相机,2200电池,一个摄像头 一套OSD频发射,电机我用2208KV1500朗宇的电机加7060桨照样飞的很好,飞机重量没称过,估计比你们的都重
http://bbs.5imx.com/bbs/forumdisplay.php?fid=460
这里有我航拍的照片和飞行视频,不过那时候没安装摄像头和OSD,火焰的翼面积很大所以可以载一些重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