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高清摄像机支持视频输出,传回地面,那么无线影音会不会因为接受量大而崩溃

楼主(2010-01-14):
如题

网友:
1.普通无线影音系统本身就不能接入高清信号
2。.高清摄像机也可以输出标清信号。
3。如果需要传输高清信号需要无线高清传输设备,就是Wireless HD,目前上市的大多采用5G频率,30米左右距离
用于高清电视连接高清播放器.
Wireless HD(WHDI)技术特性介绍:
高清视频:1080p/60Hz高品质图像。
范围:多房间超过30米(穿墙)
延迟:小于1毫秒
好莱坞HDCP 2.0版权保护支持
低功耗模式可在移动设备上使用
5GHz频道加密,支持动态频率选择。

网友:
不会 模拟图传 只支持 720x576 分辨率

网友A:
你见过收音机会因为主持人说话太快而崩溃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见过收音机会因为主持人说话太快而崩溃么

网友:
模拟手机能象3G一样速度快吗

网友:
这个和数据流量有关了,与高清不高清没有直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