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 信号请教

楼主(2010-01-14):
请问各位

2.4G 信号对碳纤的穿透

碳纤 会不会 阻挡或隔离 2.4G 的信号

用碳纤的壳,需要把2.4G接收的短天线露出壳么?

设备是 6EX + 飞梦 使用飞梦带的3DBi 天线, 如果换 5或8DBi以上全向增益天线, 距离和效果会不会更好?

网友:
碳纤和金属一样,对信号有屏蔽,可以在接收天线套小号热缩管,再露出来~

现实见过9dbi的天线就明白了,那个长,那个粗啊,而且有方向性~

飞梦原配的就不错了,我也是配这种,一般玩车是没问题。

网友:
天线有电波角度的问题 ,高DB的天线 适合远距离通讯,增益越高方向性越强,3DB天线水平360度垂直是60度左右,5DB天线水平360度垂直40度左右,9DB天线水平360度垂直15度左右,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纺锤形状。需要点对点的保持固定通讯就需要大增益定向天线,需要做覆盖的就需要范围广的全向天线了。所以说不是天线增益越高就越好,按需所配,不然的话也不可能所有型号的天线同时存在了,大家都可以去买高增益天线啊!
不想炸机的话3DB天线就很好,覆盖范围广,如果你想上9DB也可以啊,信号是非常好的,但一定要瞄准啊,如果偏出覆盖范围,飞机可是不受控制啊!

楼主:
谢楼上两位指教

网友A:
额,顺路问下,怎么知道自己控上的天线是多少DB?

网友:
一般都是3DB的

网友:
是SMA头的吗,我想换成思科的天线,太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顺路问下,怎么知道自己控上的天线是多少DB?
一般控上配的都是3DB的全向胶天线~~~~~~~~

网友:
炭纤还能导电,会直接影响接收天线的长度。

网友:
还是用全向的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