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到设备

楼主(2010-01-14):
刚收到的设备,第一时间分享下,

升级后我的小6也终于是2.4G的了,还同时将保留72FM,嘿嘿!

清单:飞梦2.4G 和 6通接收

改造后想把 3DBi 的天线换 9DBi 的 德国原装2.4G全向增益天线,但不知道效果,等测后第一时间公布!

网友:
快装起来!

网友:
增益电容是扯的…电容作用就是在ubec供压不稳的时候作一个稳定电压的作用…这个增益电容是你的说法还是商家的说法了…呵呵

网友:
?增益电容???
第一次听说有这个东西?
区区一个2。4g模块 电流不过50到100ma
如果用在发射机上,基本都是7805供电,1000ma的能力,要这个电容做什么?
如果插在接收机上,最差的也是7805 1000ma供电,普通都是bec供电,上面已经有电容了?
要是几毛钱还可以考虑。

网友:
电容虽然插在接收上,实际是为了提供舵机吃的瞬时电流。

这电容对于能力差的 BEC 有用。但“增益”的确扯蛋。:loveliness:

另:不知为何要用16V电容。同样体积下16V3300uF完全可以换成10V4700uF,效果更好。

楼主:
嘿嘿,,,

其实图片的名字是随便起的,

没想到会引起如此风波, 看来以后还是要严谨点了,

那个小电容也就是在接收上稍微稳压下,

至于LS说的用10V4700uF,等测试下,

但是不知道各位对换9DBi的天线有何看法?

网友:
电容的问题不多说了,还是口水一番而去吧。

网友:
飞梦自己玩还差不多....人多了   准备捞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