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65cm的电动o艇起滑不了!

楼主(2010-01-14):
1、65cm电o
2、飞高2868
电机
,kv3300
3、
电池
:lipo 2s 4600mha
4、435桨
5、好盈60a电调
状况:此配置原来可以起滑,速度为30-40码;上周跑后就划不起来!
高手们来帮帮忙!版主来看看!

网友A:
电池放电不行了。

网友B:
实发图有吗?用2S小了点吧,要不就是电池放电有问题,电机是二手的吗?

网友C:
通常问题也就上面二层提的了,
除非
你设备挂了

网友D:
3300kv 才配 435阿,換37.5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和螺旋桨入位深浅以及压水板有关吗?

网友E:
2S电压低了点,用3S

楼主:
回复 网友E:
原来就是用2s的 也是能起滑的呀

网友B:
电池可能有损